台达B系列触摸屏USB口问题

楼主(2009-01-16):
需要安装驱动还是在编程软件下面? 谢谢!

网友A:
没用过这个,不太熟悉,帮你留意下

网友B:
计算机连接上DOP是,DOP有电的话,计算机会提示安装驱动,点击安装就可以了,自动安装即可。

现在的触摸屏很多是USB接口的了。和打印机的USB口一样,好用。不过三菱的屏的USB接口就没有台达的好用了,它的口是比较小的那种,好在我买的相机有USB线,正好用上。

网友C(2009-02-18):
如果有疑问可以联系我 QQ36003846   li.xiaowei@delta.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