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66变频器遇到的现象

楼主(2009-01-16):
昨天碰到这变频器面板亮但就是没有文字显示,看不到数据,但变频器正常工作。客户的10多台设备都一样,atv66都是这现象,难道施耐德变频器有这功能? 怕其他人查看参数还是?估计设备出厂就这样,里面的参数根本就看不见,有哪位大侠碰到过交流一下

网友A:
新手学习,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B:
正常的ATV66都可以看到参数,液晶显示屏有多行英文单词及数据。

我们维修过十多台,目前还有几块主控板。

不过你客户的10多台设备都一样,还真是蹊跷,主控板的串口电路是否被修改过?

楼主(2009-02-15):
问题解决了,费了很大劲呀

网友C:
ATV66坏面板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