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人机和单片机通信。

楼主(2009-01-17):
我们以前用的都是人机和PLC 通信。可还不知道怎么用人机界面和单片机通信,请教下有没有那位有简单的程序让我,入门。谢谢。

楼主:
我邮件是38917884@qq.com

网友A:
我也想了解一下

网友B:
我想知道触摸屏如何和I-7188通讯的451945841@qq.com

网友C:
人机和单片机的通讯主要是要看单片机支持什么协议,如果是标准modbus的话 那么可以用人机自带的modbus驱动直接连接,如果是自由协议,哪么就需要用人机的宏来自己定义协议来通讯,台达的自由宏用起来还是蛮方便的,可以在台达ftp.delta.com.cn上看下例程

网友D:
有哪位高手可以提供人机与伺服,人机与其他控制器的宏指令程序?我刚入门,还要多学.酬谢

网友C:
TO: hengfen

   可以去中达ftp.delta.com.cn

    账号:20024d

   密码:down24

下载例程,自己学习学习,学习过程中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咨询中达的工程师。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