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的问题???

楼主(2009-01-17):
我有一个项目需要用组态软件监控,那么组态软件是安装到工控机里,然后在工控机里组态呢,还是安装到我自己的电脑然后组态,最后把我做的东西考进工控机啊???

网友A:
两种途径都可以.殊途同归.

楼主:
如果用第一种方法的话,是不是我的内部数据,程序等用户都可以一目了然了啊???如果用第二种方法能否避免啊?

网友B:
两种途径都可以.殊途同归.;你可以把你在自己机器的当成是存档

网友C:
如果熟的话,这两种没什么区别。关键在于你想干什么。

网友C:
安装到哪个电脑里都可以用,问题是你怎么想。

网友D:
   只要数据处理好 了就 OK了,

网友E:
无论你采用哪种方式,工控机中都要安装组态王软件。

如果你想直接在工控机上做,并且还不想别人能随便看你的程序,那么可以选一个开发版授权和一个运行版授权,做程序时用开发版,做完后换成运行版别人就无法查看后台程序了。当然如果没必要对别人保密的话,可以直接用一个开发版就可以了,这样还会节约成本。

如果你想在自己的机器上做的话,那么就可以直接给工控机配一个运行版授权了。然后给自己配一个无限点的开发授权,这样以后也会方便很多的。从长期看,也是一种成本节约。

以上说的授权对组态王来说就是加密狗。

网友F:
我是北京亚控武汉办的,我需要的组态王的朋友联系我,QQ:87633659

网友G:
两种方法一样,工控机 总归要装组态软件的

网友H:
更多关于组态王的相关问题请登录亚控科技技术论坛http://www.kingview.com/BBS/

网友I:
别忘了拷贝历史数据。

网友J:
组态王好不好学!那里可以学

网友K(2009-02-20):
不好学也要学,没办法

网友L(2010-07-31):
搞一张带教学的光盘,还是自学为好,边看边实践,这样效果会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