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速用电位器坏的太频繁怎么办?请高手支招!

楼主(2009-01-17):
调速用电位器坏的太频繁怎么办?我们用的电位器需要频繁操作,一天坏2--4个   。   电位器是10K2W的?请高手支招!

网友A:
改用面板调速,只是有的变频器无此种功能

网友B:
用金属膜电位器/用进口电位器/

网友C:
没见过如此频繁损坏电位器的,估计楼主买的是山寨电位器,唉,估计楼主买的很便宜的那种吧,

你去用进口的,ALPS不错,不过价格高了点,一个50以上

楼主:
金属膜电位器能用多长时间啊   价格如何

网友D:
业界公认的长寿电位器是塑料电位器,主要用于位移传感器等,不过价格高,常用的都在100/只左右。有条件可以试试。

最可靠的办法是开关量控制,按钮或者旋钮都很便宜,而且耐用。不过有些变频器不支持开关量控制增减速。

 baike.baidu.com/view/2022533.htm

网友E:
不怕成本高的话,通过PLC或专用设备作数字控制吧。

网友F:
那个东西不是不停地搞来搞去的东西,你如果你的变频器之支持通讯得话可以弄个触摸屏通讯方式改变其速度

楼主:
各位老师我们再生产中需要不停的调节电位器 所以坏的太多  请教各位了

楼主:
我的QQ:992633961

网友G:
可一用按钮代替啊

设置按钮加减速功能

这样应该可以

楼主:
漫步流星所说的:按钮加减速功能应该是变频器自带的吧

网友H:
我也想知道答案,我们这里用的也是很频繁。

网友I:
用按钮上升 下降功能

网友J:
  可以考虑用模拟量的接近开关,根据距离远近,输出0-10V的信号。没有没有机械部分寿命长

网友K:
你换个功率大点的,他写那么大你就用那么大的啊,阻值定位好了,功率大一些应该没有问题的啊,电位器损坏质量是一个问题,电气负荷也是一方面问题啊,你要说说到底是机械损坏还是电器损坏啊,

网友L:
一天坏2-4个,太夸张了,人为问题,不是电位器本身的问题

网友M:
改用按钮控制(设定遥控模式)

网友N:
你换个功率大点的,他写那么大你就用那么大的啊,阻值定位好了,功率大一些应该没有问题的啊,电位器损坏质量是一个问题,电气负荷也是一方面问题啊,你要说说到底是机械损坏还是电器损坏啊,这样就是质量问题啊。信号的电气负荷好小的

网友N:
调速用电位器坏的太频繁怎么办?我们用的电位器需要频繁操作,一天坏2--4个 。 电位器是10K2W的?请高手支招!这个只有用进口的了。要根治就只有用模拟量控制

网友O:
一定是选型有问题

选大功率的就可以

否则,最好是检查一下线路

网友P:
引用 网友L:

一天坏2-4个,太夸张了,人为问题,不是电位器本身的问题

楼主:
按钮加减速功能应该是变频器自带的吧

网友Q:
  一定是选型有问题

网友R:
一天坏2-4个电位器也确实太夸张了,不排除人为的因数,还有就是电位器的质量问题。改用金属膜的电位器或者进口电位器

网友S(2011-05-20):
我们这也是一样的,电位器总是坏啊。我们是用电位器调节绕线床的转速的。每次坏都是电位器控制不了速度。没有慢速直接踩下去就是快速。电位器是4K7的,3-4天一坏把。很烦人、请各位给个求解吧。

网友T:
面板设定啊,干嘛不用?

如果想弄复杂一点的,弄个触摸屏

网友U:
一天坏2-4个电位器也确实太夸张了是电位器的质量问题

网友S:
你说的,与我的实际用不了。你比他还烦

网友V:
可以买进口的金钟默乐耐用。

网友W:
建议用功率大一些的,最小也要用10W以上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