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压电机为什么要做直流和交流耐压。在做时加的电压是好多陪?原理是什么?

楼主(2009-01-17):
        小弟不才请教各位师傅:请问高压电机为什么要做直流和交流耐压。在做时加的电压是好多陪?原理是什么?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

  讨论吗?

网友A:
交流耐压是高压试验的最后一项 属破坏性试验 升压倍数依不同设备不同 一般新设备为额定电压的3倍 旧设备为额定电压的2.5倍 直流耐压是交流耐压的前一项 升压倍数为2.5倍 同泄漏电流试验同时进行 把整个升压过程分为5段 每段测量2个泄漏电流数据 其原理同用摇表测量绝缘相同 可用吸收比判断绝缘介质受潮情况 最后一段升压完成后耐压10min 看其泄漏电流的变化情况 其泄漏电流不应增大 最好减小 其原理同样与摇表原来一至

网友A:
每段读取一个泄漏电流值 最后耐压1min  在泄漏电流 直流耐压和交流耐压之前还要做介质损失角和用2500v或5000v等摇表(依不同设备摇表的电压不同)测量绝缘电阻值 总之直流耐压之前的试验都是判断设备的绝缘和绝缘介质的老化情况的 其试验结果和试验标准相比较判断其是否合格 同时和历次的试验报告(包括出厂试验报告)相比较判断其绝缘老化情况 交流耐压就是以工频电压最后让设备承受运行中可能出现的过电压 所以为破坏性试验一定要甚重 (交流耐压试验必须总工同意并有多人进行 )      不好意思20多年前做过高压试验 如今资料都没了 说的不好烂鱼充数吧

网友B:
交直流耐压试验各检测高压电机的两个部位的绝缘情况

楼主:
  谢谢。

  但是还是搞吧 明白

网友C:
所有电气产品都要做耐压检验,高压耐压检验,要专业有经验人员进行

网友A:
   做高电压试验的目的就是鉴定高压电气设备的绝缘情况:1 要出厂的设备鉴定其是不是合格 2  新安装的设备鉴定其是不是符合该设备的出厂标准和安装现场的运行标准 3 运行中的设备是鉴定该设备当前的绝缘情况 幷同历次试验报告相比较判断其绝缘老化情况 最后决定该设备是不是可以继续运行 还是应该退出运行进行大修 大修后的设备也必须做高压试验 判断其大修后设备是不是合格 决定设备是不是可以投入运行还是重新检修或淘汰 总之为了保障高压电网 和高压电气设备的安全 维护发 变 供 用电系统的安全运行 必须按规程要求做好高压试验工作 尽最大可能避免高压电气设备在运行中发生绝缘击窜等恶性事故 破坏电力系统的安全   高压试验的项目很多 一般由电力系统的专业人员进行(制造企业和大型用电企业也有专业人员) 也应是持证上岗的

网友D:
摘录关于高压电动机试验的相关国家标准,供学习:

网友D:
以上是交接国家标准,下面介绍电力行业预防性试验标准:

网友E:
挺好的呀

网友F(2009-02-17):
真的挺不错的,我先把它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