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问S7-200的规模以及通讯

楼主(2009-01-17):
请问S7-200的规模?可用多少点?能否提供modbus通讯?

网友A:
<256个点 dou

楼主:
对:kfeng0219 关于
<256个点 dou
内容的回复:
谢谢……请问dou是什么意思啊?通讯呢?

网友B:
能方便地提供MODBUS通讯,可以主站(访问MODBUS设备),可以当从站(PC连)
需4。0。6版MicroWin

网友C(2009-12-28):
深圳市赛远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是从事工业自动化的通讯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科技公司,研制生产的SY-S72系列无线通讯模块采用先进的频率合成技术,CPU锁相环控制,专用于西门子S7-200系列PLC和上位机的无线编程以及无线数据通讯,为国内首创,能适应各种点对点、点对多点的无线数据通信方式,具有通过无线方式完全隔离现场危险信号,收发一体、安装方便、使用简单、性价比高、稳定可靠等特点,广泛用于西门子S7-200 PLC的无线编程,各种数据的远程采集、控制系统之中,是传统有线编程和通讯系统的更新换代产品。
载波频率: 433MHz ISM频点;
多种可选的通讯接口:RS-232、RS-485、TTL、USB;
8个通讯信道,也可根据客户要求扩展;
传输数率:9600、19200bps;
数据格式:8N1/8E1/8O1;
提供方波传输功能,方便非标的编码客户使用;
收发一体,半双工工作模式;
低功耗,并具有休眠功能;
工作温度:-35℃ ~ +75℃(工业级);
天线阻抗:50Ω(标配为SMA,可定制);
符合EN 300220 and ARIB STD-T67标准。
内部采用进口功放模块,发射功率可调(0.01 ~5W);
数据信号透明传输,带前向纠错功能,误码率极低;
SMT工艺、金属外壳、安装方便;
该西门子无线编程电缆,采用最新的无线技术结合西门子的通讯协议,支持PPI协议和自由口协议,MODBUS协议等的无线通讯,可以用来直接无线编程。详细情况请访问:http://automation.futurelooks.cn
欢迎各位联系咨询更详细的信息,QQ:784979763。也欢迎加入工业通讯群:100019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