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卷帘门故障维修!!

楼主(2009-01-17):
一个220V的卷帘门,不论按向上或向下的按钮都向下动作,其控制是的两个中间继电器(只有一个触点,即常开常闭,)和另外两个中间继电器(有一对触点,即两个常开,两个常闭),单相正反转要切换电容的,而且卷帘门有限位开关,我检查了半天 也没有搞出什么名堂,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不甚感激!!

网友A:
检查上下限反馈  看中间继电器触有没有打弧烧坏   限位开关出问题的多、你可能用的是凸轮的那种、调一下就好或者短接反馈试试就知道是哪个坏了   不明白加我QQ 876231109

网友B:
希望高手给你指点,看贴要回复。帮不了你,不好意思

网友C:
重点检查一下继电器,看触头动作是否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重点检查一下继电器,看触头动作是否正常,

还有上下限位等情况

网友E:
继电器肯定坏了,限位坏了现象是按上不动作,只有下行

楼主:
谢谢各位发言,。!!

网友F:
上升继电器肯定坏了,限位坏了现象是按上不动作,只有下行.都下是上升刹车释放,卷门自身重力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