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电工考试题

楼主(2009-01-17):
填空题:(每空1分,共20分:请将答案填写在横线上)

1、磁场基本性质是磁场对其中的运动电荷或———通电导体有力的作用。

2、作用于单位长度上的——磁场力叫做磁场强度(或磁化力)。

3、相对磁导率的物理意义是在其它条件相同时,媒介质的——绝对磁导率是真空中磁导率相对倍数。

4、互感大小与两线圈的———匝数、尺寸、相互位置及线圈中介质的导磁系数有关

5、电度表的阻尼器是利用交变磁场对———铝片产生电磁力的力效应制成的。

6、二极管在正向电压作用下能导通,管压降和电阻很小可看成————短路。

7、三极管低频小信号电压放大电路通常采用———RC耦合电路。

8、直流放大器应用中,抑制零点漂移的手段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补偿,其二是—————调制。

9、集成稳压器内部设有过流保护、芯片过热及调整管———启动电路、取样电路、放大电路等电路使用方便可靠。

10、波形测量法是观察关键点的——波形信息——从而判断电子电路故障的方法。

11、累计和寄存输入脉冲数目的部件称为————计数器 。

12、电力变压器的绝缘试验包括:绝缘电阻、吸收比、泄漏电流、介质损失角的正切值、

———交流耐压试验 。

13、常用的电压互感器主要由铁芯和一、二次绕组组成,在运行时相当于一个空载运行的

变压器,它的二次电压基本上等于二次———侧开路电压,且取决于恒定的一次电压。

14、直流电机的定子主要部件有主磁极、———换向极、机座和端盖以及电刷装置。

15、SN10-10型少油断路器,当油箱无油时,———灭弧装置不起作用,分合闸会损机件。

16。负荷开关在分闸状态时有明显的断口,可起隔离开关的作用,切断和闭合

———正常的负荷电流以及规定的过载电流。

17.对于交流耐压试验后的电力电容器,在额定电压下,对电力电容器组进行三次冲击合

闸试验时电容器组的各相电流之差不应超过———5﹪ 。

18.对上下布置的母线,交流A、B、C相的排列方式为———从上到下A、B、C 。

19,制作35kV588乙型电缆终端头时,要求出线梗与缆芯导体有可靠的连接,出线梗截面不小于缆芯截面的———1.2倍。

20.当变配电所敷设的控制绝缘导线穿过金属板时应加装———绝缘套管。

二,选择题:(每题1分,共30分;每小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请将所选答案对应的编

号填在括号内)

1。制造指南针是利用( A )原理(或现象)。

(A)磁场 (B)电磁感应 (C)机械 (D)电子

2.使用右手螺旋定则时,右手握住导线,四指指的方向是( B )。

(A)电流方向 (B)导线周围磁场的方向

(C)导线受力方向 (D)感应电动势的方向

3.各点磁感应强度相同的是( B )。

(A)地球同经度线各点 (B)地球同纬度线各点

(C)U型磁场四周 O)条形磁场四周

4.导体在均匀磁场中切割磁力线运动时,感应电势的大小与( C )有关。

(A)导体的截面积 (B)导体的总长度

(C)导体运动的速度 ①)导体本身的电阻

5.互感系数的大小值与( C )因素无关。

(A)两个线圈的匝数 (B)两线圈的相对位置

(C)两线圈的绕向 (D)两线圈的周围介质

6.下列( D )导线周围产生稳定磁场。

(A)220V交流输电 (B)380V交流输电 (C)500V交流输电 (D)500V直流输电

7.如果在某线圈中放入铁磁性材料,该线圈的自感系数将会( B )。

(A)不变 (B)显著增大 (C)显著减小 (D)稍减小

8.在可控硅调速系统中,选择可控硅额定平均电流应以电动机的( D )作为依据。

(A)额定电压 (B)最大过载电流 (C)额定电流 (D)起动电流

9.直流放大器的最大特点是( C )。

(A)具有极好的低频特性,对上限频率fn以下的各个频率的信号都具有放大作用

(B)有很好的稳定性 (C)具有直接耦合的特点 (D)应用范围很广

10.HTL与ITL与非门相比,具有( C )特点。

(A)HTL比TTL集成度高 (B)HTL比TTL工作速度高

(C)HTL比TTL抗干扰能力高 (D)各种性能都一样

11.数字电路的特点是( B )。

(A)输入输出信号都是连续的 (B)输入输出信号都是离散的

(C)输入连续,输出信号是离散的 (D)输入信号离散,输出是连续的

12.如果电阻的阻值能反映温度、压力等非电量的变化,我们可以利用( D )来测这些非电量。

(A)节点法 (B)等效法 (C)平衡电桥 (D)不平衡电桥

13.变压器主绝缘击穿的修理步骤为:更换绝缘、烘干器身和( B )。

(A)帮扎 (B)灌入合格的变压器油 (C)焊接引线 (D)修好接地片

14.露天安装变压器与火灾危险场所的距离不应小于( D )。

(A)10米 (B)15米 (C)20米 O)25米

15.当变压器充油或重新灌油后,空气可能进入变压器壳内,为防止变压器重瓦斯动作可( C )。

(A)解除重瓦斯保护 田)解除轻瓦斯保护

(C)将重瓦斯保护切换至信号 (D)将重、轻瓦斯保护全都切除

16.SW6-220型少油断路器三相底座中心线误差不大于( A )。

(A)5mm (B)8mm (C)10mm (D)15mm

17.真空断路器大修后必须检验合闸接触器是否动作灵活,其最低动作电压应是额定电压的( C )。

(A)50% (B)80(或65)% (C)85% (D)90%

18.GN型隔离开关可动刀片进入插口的度不应小于( A )

(A)80% (B)90% (C)97% (D)98%

19.电容器安装时,三相电容量的差值应调配到最小,其最大与最小的差值不应超过平均值的( A )。

(A)5% (B)8% (C)10% (D)15%

20.换向器表面最大功率为何值?( C )

(A)Pnx<100~150 W/cm2 (B)Pnx<150~200 W/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