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中DA Servers下如何定义访问名?

楼主(2009-01-17):
在InTouch中使用InTouch中DA Servers定义问题连接外部设备,我该怎么样定义访问名啊?如果在添加访问名应用程序名中填写了DA Servers的程序名字话启动WindowViewer的时候每次都提示应用程序名中的DA Servers没有启动,提示是否要启动,点确定有提示无法启动。在SMC也已经设置成自动了,用WWClient也能正确查看PLC里的数据,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样在WindowMaker里定义访问名和启动DA Servers

网友A(2010-07-18):
应该和以前I/OSRVer设置相同吧

网友B:
DA servers好像是在SMC里面做好配置就不用动了。。。以后运行也不会提示呀? 只有用IOserver的时候才会提示。。但是也是配置好以后就不用动了。。 好像DAserver和几个服务有关系。你可以看一下。

网友A:
哪位有Intouch10.1的I/OServer ,急需,有的请跟个贴

联系:zjlongs@163.com

QQ:435757746

网友C:
I/O  SERVER   你是要跟什么样的PLC通讯 要对应什么样的I/O SERVER 的

说来看看 可能我有

网友C:
楼主能告之  是和那种PLC通讯的吗?

网友D:
先保证正确安装了DAServer,在配置完DAServer后,右键点击DAServer,设置为AUTO模式,再激活DAServer。

在INTOUCH里的访问名对话框中建立访问名,如果DAServer在本机上,无需填写节点名,正确填写应用程序名,如:用的是modbus tcp通讯,就填写DASMBTCP,主题名填写你在DAServer里建的主题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