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叫个电流互感器的问题

楼主(2009-01-17):
请问电流互感器没负载的时候,二次侧开路会不会产生高压?

网友A:
不会吧?这也问?当然不会产生高压

大菜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这也问?当然不会产生高压

网友B:
只有有一次有电流时,S1S2端开路就有高压。需要注意。

网友C:
没有电流,怎么会产生高压呢?

网友D:
二次侧开路不会产生高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只有有一次有电流时,S1S2端开路就有高压。需要注意。

网友F:
没负载一次侧就没有激磁电流  :)

网友G:
二次侧开路不会产生高压,没有电流!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只有有一次有电流时,S1S2端开路就有高压。需要注意。

楼主:
哈哈,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I:
没有负载,当然不会产生高压

网友J:
CT不得二次侧开路,PT不得二次侧短路。这是基本的

网友K:
高压有多高?

网友L:
至少好几千伏,超过万用表量程

网友M:
电流互感器原理是一个升压变压器,一次侧有电流的时候,二次侧绝对不允许开路。

在开路时会形成很高的电压,二次侧电压=一次侧电压*变比

如:一次侧电压为220V,互感器变比为100/5,则二次侧电压为4400V,已经超出了万用表的量程。

相反电压互感器则是一个降压变压器,二次侧不允许短路,

网友N:
引用 网友M:

电流互感器原理是一个升压变压器,一次侧有电流的时候,二次侧绝对不允许开路。

在开路时会形成很高的电压,二次侧电压=一次侧电压*变比

如:一次侧电压为220V,互感器变比为100/5,则二次侧电压为4400V,已经超出了万用表的两成。

相反电压互感器则是一个降压变压器,二次侧不允许短路,

网友O:
我觉得低压电流互感器产生高电压的可能性很小  通过电流互感器一次的线圈只有一匝 其一匝线圈的电压降并非是一次侧的额定电压 应当在毫伏级以下 100mv*3000(变比)=300v已经很高了

网友P:
会。

所以在使用CT时一般都强调一端必须接地!

网友Q:
问的问题没看明白,是不是问互感器没接电流表而开路,那是很危险的;若是指一次侧没电流,二次侧当然没危险。

网友R(2011-04-16):
电流互感器在使用中不管二次侧有没有负载,开路了一样会产生高压的,对人身和设备的安全受到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