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单位使用 MACSV1.1.0+SP2 请教

楼主(2009-01-18):
有几次  系统正常   可是历史曲线有一段时点线   不知为何   请教高手     谢谢

网友A:
“一段时点线”?看不懂,一段时间是虚线?

楼主:
一段时间是虚线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们厂里也出现过,就是模拟量数据在一定的时间内丢失,只是历史数据丢失,开关量没有变化,一直找不到原因,询问和利时也没有答复

网友C(2009-02-17):
DCS的核心是通信,估计通信有问题

网友D:
可能是软件的BUG。

网友E:
现象主要是:从趋势曲线上看,某个站的数据曲线为直线,时间大约1分钟;从error.log文件内容看,始终报告“采集失败”和“开始采集”信息,间隔时间较短。现场设备没有异常,控制功能没有异常。

分析结果:error.log文件是gmonitor程序产生的,主要负责记录gmonitor程序与控制器的运行状况。由于网络原因造成数据丢包而记录“采集失败”,当gmonitor启动后不断记录该类信息达到20000条时,gmonitor将转存文件,同时gatewaywatch程序判断GMONITOR程序已经“死亡”,而需要重新杀掉重启。而这个过程大约需要60多秒,重而造成曲线拉平,但不会影响控制功能的实现。

有空清除一下error.log文件内的记录。

网友F:
一段时点线、一段时间是虚线,可能是你们系统的两个服务器数据不一样,简单的做就是切换一下服务器,或者重新下装服务器

网友G(2016-03-30):
有可能服务器自动切换造成的

网友H(2018-08-03):
请问有v1.1.0安装包嘛?急用。994847241@QQ.COM

网友I(2020-01-10):
非常感谢经验的分享,学习中

网友J(2020-08-06):
请问有v1.1.0安装包嘛?急用。 1685261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