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有在用IMS的测厚仪么?请教请教

楼主(2009-01-18):
我是搞轧钢仪表自动化维护的,这两天线上的测厚仪出了问题,请教请教各位大侠,我们用的是IMS公司仪器,现在测厚仪高压发生器到射线管之间的高压电缆频繁烧毁,
3个月烧了两根,请教一下,哪位大侠知道问题所在,尤其是昨天才换的新的,今天早上就烧了,可能不能单纯怀疑电缆的质量问题,是否高压发生器,射线管,或控制单元都会导致烧毁,望知情人详解一下,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2009-03-03):
 请问你:贵公司名号 我是做测厚仪高压发生器维修的,你的这个问题有三个原因:1环境潮湿 2 电缆质量有问题 3 把低耐压的安在高耐压上用了(可能是厂家发错货)还有什么疑问可和我们联系,我的QQ404016376

网友B(2010-05-14):
老兄啊、

我是IMS公司的调试人员。对于你公司高压电缆频繁烧的问题,大致可以分析为2个。

1 硅胶厚度涂得不够均匀

2等式线连接有松动。

网友C(2011-08-19):
我们厂的IMS仪表是我维护的,你说的问题我这里也出过,你说的不够细,按你说的原因应该是高压头的连接安装出了问题,因为安装的要求很高,你有没有按要求安装更换和维护?你有没有安装维护标准?

网友D(2011-12-07):
楼上“中国1”加我呀,有问题请教 QQ:8 9 1 3 4 3 8 7

网友E(2012-02-11):
以下几点供参考,

1, 负载大,是烧毁的根本原因,

2, 所以, 查x-射线发生器是否有绝缘问题,可用绝缘表,或者打开检查电线,接头是否有破损和松动,X -射线发生器内部绝缘油是否老化或受潮或到更换时间了

3, 外部连接是否接触良好,硅胶厚度涂得不够均匀等。

4, 如果没发现明显问题联系我,详谈 13915693553。QQ2282616137

网友F(2013-08-12):
我厂是专业维修测厚仪厂家为鞍钢,本钢,唐钢等修理测厚仪高压发生器,控制单元,射线管等,几点供您参考:1.高压电缆头接触松动。  2.测厚仪停机后电缆头高压硅脂冷却后成硬膜。(停机超过4小时高压电缆头必须重新涂高压硅脂)联系电话:13704140119

网友(2019-07-14):
IMS测厚仪正常高压值为80kV,电流2mA,现出现电流6mA过流报警,请各位指教。

网友G(2020-01-17):
对:   IMS测厚仪正常高压值为80kV,电流2mA,现出现电... 内容的回复!

两种可能性1.射线管和电缆间爬电及射线管老化。2.高压发生器的灯丝变压器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