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速度编码器电缆问题

楼主(2009-01-18):
      故障现象:一台转子称(菲斯特)电机电流在运行过程中电流突然增大到13A,平时运行电流8A左右,电机机体温度较高,手摸有明显发烫感。先检查电气部分,变频器采用SEW,对照参数无异常,并对变频电机的速度编码器进行检查,也无异常,后联系机械人员检查了称体部分,也未见异常。后将电机部分拆下,空载开电流都达到13A,确认是电气故障。又将电机接到另一台正常的称上,一切正常,电流为8A。后更换了变频电机、速度编码器、变频器,电流还是在13A,一直搞不清楚问题出在哪里!

    这个故障一直拖了两个月,因生产原因一直未处理。在停机时,联系了菲斯特厂家人员进行处理。经过对变频电机、速度编码器、变频器的检查,故障依旧。直到最后,厂家人员将速度编码器的电缆都进行了对调,故障处理好了。    速度编码器到变频器的是一根4×1.5的屏蔽电缆,其中电源两根(+、-),反馈(+、-),只是将电源和反馈正极两端对调,负极也是两端对调。对调后,开机电流稳定,电机温度正常,看来是电缆的问题。可是接线是正确的,对调电缆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不会吧,请各位高手进来看看,小弟我确实不明白啊

网友A(2009-04-16):
我也是菲斯特的使用者,怎么可能出现这种情况,速度编码器和电机电流由什麽关系?

网友B(2009-05-27):
我也是菲斯特的使用者,目前没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C:
按照楼主说的,速度编码器到变频器的是一根4×1.5的屏蔽电缆,估计此屏蔽电缆之间有干扰、绝缘、屏蔽问题。

网友D:
应该是干扰的问题,还有你说的对调,估计是更换备用的Z相线路利用起来了,如果编码器线接错了,电机自学习是过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