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与西门子6SE70变频DP通讯程序

楼主(2009-01-18):
哪个大师能给我编个S7-300与西门子6SE70的变频器通讯的程序让我参考借鉴?变频使用CBP通讯板,要求控制变频的启动停止和调速。变频做S7的标准DP从站。用梯形图编写。尽量详细点。

网友A:
参照一下这个贴子: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5-85AD-7342D881695A

网友B:
谢谢,看了你提供的资料,可惜看不明白。你提到的资料里的问题我问你一下。

DB100是数据块吗?背景数据还是共享数据?一定要DB 100这个块吗?用其他数据块应该也可以吧。

SFC14的LADDR 是读取的地址,用在符号表里编写吗?或者先在哪里编写吗?

RET_VAL书上说是读取状态,MW200在哪里定义或者编写?

RECORD :=P#DB100.DBX0.0 BYTE 12(读取12个BYTE)
NOP 0 这个DB是在FB里定义是输入还是输出,或者静态数据里定义?

C. L "DB100".DBW0
T "MW20"
NOP 0

D. L "DB100".DBW2
T "MW22"
NOP 0
这是什么意思?

刚刚接触这个。渴望你的解答。

网友C(2010-01-21):
参考:

http://plc.jdzj.com/article/2009-11-17/12365-1.htm

网友D:
无话可以说了,建议再仔细看看编程手册

网友E:
楼主好像对通讯编程太陌生,还是再看看基础知识吧,~~这不是太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