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中级理论知识试卷

楼主(2009-01-18):
职业技能鉴定国家题库

电工中级理论知识试卷

注 意 事 项

1、考试时间:90分钟。

2、请首先按要求在试卷的标封处填写您的姓名、准考证号和所在单位的名称。

3、请仔细阅读各种题目的回答要求,在规定的位置填写您的答案。

4、不要在试卷上乱写乱画,不要在标封区填写无关的内容。

总 分

得 分

得 分

评分人

一、单项选择(第1题~第80题。选择一个正确的答案,将相应的字母填入题内的括号中。每题1分,满分80分。)

1. 已知正弦交流电流i=100πsin(100πt+φ)则电流的有效值为()。

A、70.7 B、100 C、70.7π D、100π

2. 若两个正弦交流电压反相,则这两个交流电压的相位差是()。

A、π B、2π C、90 D、-90

3. 额定容量为100KVA的变压器,其额定视在功率应()。

A、等于100KVA B、大于100KVA C、小于100KVA D、不确定

4. 一台30KW的电动机其输入的有功功率应该()。

A、等于30KW B、大于30KW C、小于30KW D、不确定

5. 纯电容电路的功率是()。

A、视在功率 B、无功功率 C、有功功率 D、不确定

6. 电能的计算公式是()。

A、A=Uit B、A=I2R C、A=UI D、A=U2/R

7. 由电引起的火灾是电流的()效应引起的。

A、物理 B、化学 C、热 D、涡流

8. 提高功率因数可提高()。

A、负载功率 B、负载电流 C、电源电压 D、电源的输电效益

9. 相电压是()间的电压。

A、火线与火线 B、火线与中线 C、中线与地 D、相线与相线

10. 三相四线制供电系统中,线电压指的是()。

A、两相线间的电压 B、零对地电压 C、相线与零线电压 D、相线对地电压

11. 三相对称负载三角形联接时,线电流与相应相电流的相位关系是()。

A、相位差为零 B、线电流超前相电流30° C、相电流超前相应线电流30° D、同相位

12. 三相四线制供电系统中,中线电流等于()。

A、零 B、各相电流的代数和 C、三倍相电流 D、各相电流的相量和

13. 异步电动机空载时的效率为()。

A、零 B、25%~30% C、铭牌效率的30% D、空载电流与额定电流之比

14. 保护接地指的是电网的中性点不接地设备外壳()。

A、不接地 B、接地 C、接零; D、接零或接地

15. 三相电路中线电压为250V,线电流为400A,则三相电源的视在功率是()。

A、100KVA B、173KVA C、30KVA D、519KVA

16. 电动机绕组采用三角形联接接于380V三相四线制系统中,其中三个相电流均为10A,功率因数为0.1,则其有功功率为()。

A、0.38KV B、0.658KV C、1.14KW D、0.537KW

17. 单相交流电路无功功率计算公式是()。

A、Pq=UICosφ B、Pq=UIsinφ C、Pq=UI D、Pq=I2R

18. 单量程交流电压表测量6KV电压时应采用()。

A、串联分压电阻 B、并联分流电阻 C、使用电压互感器 D、并联分压电阻

19. 直流电压表主要采用()测量机构。

A、电磁系 B、磁电系 C、静电系 D、电动系

20. 安装式交流电流表通常采用()测量机构。

A、静电系 B、感应系 C、磁电系 D、电磁系

21. 扩大直流电流表量程的方法是()。

A、串联分流电阻 B、并联分流电阻 C、串联分压电阻 D、并联分压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