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判断称重传感器的故障??

楼主(2009-01-18):
料仓的称重传感器最近是经常坏,如何快速正确判断是哪个出的问题? 具体方法应该怎么做?

网友A:
料仓的称重传感器料故障原因有多种情况啊.

1.振动造成本身振坏,

2外观正常,输出信号偏大

网友B:
不会经常坏,可能是没按准过机械保护,传感器有问题的话输出超差

网友C:
传感器有问题的话输出超差

网友D:
这个问题的要害是尽快查出造成传感器经常坏的原因,这个隐患不除仍是事故不断。在其引出线端子上用万用表可迅速查出。供参考。

网友E:
怀疑哪个出现问题直接解除哪个的线就可找出来。

网友F(2009-03-28):
称重吧-工业称重技术加油站欢迎大家光临!

工业称重技术加油站:

http://www.chengzhongba.cn
生产过程各种称重配料控制系统由称重仪表、称重传感器、PLC等组成,自动称重控制系统工程涉及仪表、自控、机械等多种专业技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学习工业称重方面的技术,本站不定期更新工业称重方面的技术资料给大家学习参考,同时欢迎各位为本站提供技术资料,与大家一起分享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