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无法激活

楼主(2009-01-18):
wincc用内部变量创建的项目不能激活,总是提示wincc中心设置不对

网友A(2009-03-04):
WINCC创建项目后,在启动项中如果将变量、报警或报表系统项勾上后,就激活不了,老是显示我的WINCC中心设置不对,有哪位大哥知道是怎么回事?能给个赐教,将万分谢谢了!!!

网友B(2010-07-27):
检查:
a.项目路径是否有中文名;
b.错误的脚本;
C.否安装了STEP7,且版本有冲突;
D.安装了中文版杀毒软件及防火墙(尤其是瑞星和金山毒霸),建议将你的杀毒软件卸掉;
E.更改或删除了项目文件夹内的文件;
F.由于数据归档的报警归档造成硬盘空间不足;
G.可以通过WinCC安装路径下的日志文件查看新建或打开WinCC项目时的错误信息:
$:\Program files\Siemens\WinCC\Diagnose\Event.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