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如何整定

楼主(2009-01-18):
请教各位大虾,380v电机主电路中的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怎么估算,比如2.2KW的排水泵整定电流是多少???

网友A:
根据负载的性质,水泵一般设定在1。05-1.2 IN

网友B:
根据负载的性质而定、1.05--1.25之间、空载启动就小一点,负载大就宽裕一点、要不然启动时的电流比较大会跳。

网友C:
一般整定在1.25倍就好

网友D:
电机铭牌上的额定电流 * 1.2 =热继电器整定电流

网友E:
0.95-1.25之间

不同的负载整定电流不同

重载适当提高点

网友F:
热继电器整定电流=(0.95~1.05)倍的电机额定电流,2.2KW的排水泵整定电流大约是5.8安左右

网友G:
整定到电机额定电流就行。

网友H:
国家有电流校验表,那天找到发上来。我公司实验室校验。

网友I:
热继电器整定电流=(0.95~1.05)倍的电机额定电流

我建议以后最好不要用热继电器。他对缺相保护太差。

我们单位都淘汰这种产品了。全部采用有源或无源电动机综合保护器。电子产品。

效果好的,主回路缺相了都能保护电机不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