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视机咋回事呀

楼主(2009-01-18):
几年没修过电视机了,今天遇到一台电视机故障为满屏兰色且有回扫线。测兰阴极与地电阻为0。请问是不是显像管坏了,有点搞不懂了

网友A:
显像管热碰极,一般的情况下,如果灯丝单独供电可以修就修,不能就报废

网友B:
十多年前我家的电视就出现这样的问题。看行变提供的灯丝电源是否独立的,是的话将此电源的地与总的地断开另接一线至灯丝,灯丝“悬浮”供电。再对画面色彩进行调整。

网友C:
看来工控网乃藏龙卧虎之地啊,搞家电维修的,也很精

网友D:
        我的电视前段时间,也遇到这个问题。采用灯丝“悬浮”供电,问题解决。

        将主板高压包通往显像管尾端插板上给灯丝供电的两条线断开(摘掉,标记小插板上的两点)。用一条较细的有塑料外皮的绝缘导线在高压包磁芯上绕两圈(或三圈,视屏幕亮度而定),然后将其两端焊接到小板上已标记的两点(无极性),这样做的目的是使灯丝悬浮(与本机电路无电连接)。开机通电看屏幕亮度,如不合适调整高压包上的SCREEN电位器,达到正常再看图像是否虚,如发虚再调高压包上的FOCUS电位器,达到正常即完成。如调整高压包上的SCREEN电位器至最高屏幕亮度还偏低,则将磁芯上圈数加一圈再调(圈数不可太多!!!)。

网友D:
        灯丝悬浮供电实施方法中,采用导线在高压包(行输出变压器)上面绕几圈,是指在高压包的磁芯(竖直的有金属的比较细的那一条)上绕几圈,而不是在整个高压包上面绕几圈。如果在整个高压包上面绕,就是绕上30圈,得到的电压仍然可能不够。

        还有,你得找到显像管管脚排列图。这是部分排列图:

网友D:
这是其它显像管脚排列图:

网友D:
这是我的电视的显像管脚排列图,我自己画的:

网友D:
显像管不同,其管脚排列图也就各异,具体管脚排列请参阅产品电路图。在视放板上也丝印有管脚标识,不过有些可能需要把显像管座焊下来才看得到。

网友E:
就是啊,丢了很多年了,收藏了

网友F:
老菜鸟说的在行,电工就是爱动脑筋的聪明人!

网友G:
显像管热碰极,用软线在行变磁芯上穿匝,灯丝一般交流6--7V吧,试试吧。

楼主:
谢了各位,我用悬浮接地法试过了,还是不行,兰阴极直接接地,多半是显像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