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变频器所用的开气开关应该用什么型的

楼主(2009-01-19):
保护变频器所用的开气开关,是用C型(照明)还是D型(电动机)?

网友A:
空气开关应该是C型的吧。

网友B:
选C型,余量大点

楼主:
为什么要选C型的??

楼主:
变频器说明书上没说什么形式的,到底该用C型的还是D型的空气开关呢?

楼主(2009-03-31):
再顶顶,高手解答......

网友C:
变频器启动电流只有1.5倍,没有必要用D型进行保护

网友D:
楼上说的有道理,因为变频器输出启动电流不会很大,所以没有必要用D型断路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