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如何能控制通讯代码?

楼主(2009-01-19):
使用台达触摸屏与单片机通讯,选择MODBU-RTU格式做主站,因所涉及从站多达60台,另有数据格式为32位的数。但实际使用时发现触摸屏会优化通讯代码,如组态时的数据单位为DOUBLE WORD,实际发出的代码一次只为WORD,分两次读取。如此一来无法实际多从站大数据量的读写,影响数据刷新的速度。

期间也尝试了动态最佳化/静态最佳化设置和读取最佳化的的选项了,发现并没有效果。

也试过选择MODBUS RTU nW(MASTER)的通讯方式了,也没有变化。

请问如何能控制代码一次通讯多个数据的读取呢?

网友A(2009-06-02):
台达的触摸屏默认的就是用03进行单笔读取,如果需要读取多笔,只能通过宏指令实现!但是比较麻烦

楼主:
我是通过宏指令实现的,也是一次读取多个寄存器,不过运行时屏会自动分解开来一个一个的读,这样效率不是太高,目前做了一个纺织的络筒机,有六十个从站,如此一来效率太低了哩,如果实现了一次多个寄存器的读取,那么扫描周期将会大范围的提升。

呵呵,还在试验中,但愿能有更好的办法!!希望产品也能不断提高!!

网友B:
采用数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