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开和漏电空开主要的区别?

楼主(2009-01-19):
空开在发生漏电的时候也会有保护了

网友A:
空气开关与漏电保护器有什么区别(收藏的一点资料)
剩余电流保护装置(以下简称RCD),它所检测的是剩余电流,即被保护回路内相线和中性线电流瞬时值的代数和(其中包括中性线中的三相不平衡电流和谐波电流)。为此,RCD的整定值,也即其额动作电流IΔn,只需躲开正常泄漏电流值即可,此值以mA计,所以RCD能十分灵敏地切断保护回路的接地故障,还可用作防直接接触电击的后备保护。
漏电保护器是一种利用检测被保护电网内所发生的相线对地漏电或触电电流的大小,而作为发出动作跳闸信号,并完成动作跳闸任务的保护电器。在装设漏电保护器的低压电网中,正常情况下,电网相线对地泄漏电流(对于三相电网中则是不平衡泄漏电流)较小,达不到漏电保护器的动作电流值,因此漏电保护器不动作。当被保护电网内发生漏电或人身触电等故障后,通过漏电保护器检测元件的电流达到其漏电或触电动作电流值时,则漏电保护器就会发生动作跳闸的指令,使其所控制的主电路开关动作跳闸,切断电源,从而完成漏电或触电保护的任务。

空气开关
1.小型断路器有何用途?
用于照明、动力配电系统作过载和短路保护,以及线路的不频繁转换之用

2.B、C、D类脱扣特性有何区别?如何应用?
B类的瞬时脱扣电流是3-5In,适用于电阻性负载;C类的瞬时脱扣电流是5-10In,适用于一般负载;D类的瞬时脱扣电流是10-20In,适用于大电感性负载。

3.小型断路器通电后表面发热,正不正常?
如果温度没有超过允许温升,应属正常;如果温度超过允许温升,应更换小型断路器或减小负载或改善散热条件。

4.小型断路器把手合不上,为什麽?
先检查小型断路器输出回路有没有短路或过载情况发生。如有,排除故障就可以了;如没有,更换小型断路器。

5.“1P+N”小型断路器与“2P”小型断路器有何区别?
“1P+N”小型断路器的额定电压是交流230伏,只能分断单相电路,而且相线与零线不能接错;“2P”小型断路器的额定电压是交流400伏,可分断双相/单相电路?/font>

6.位与2位的“1P+N”小型断路器有何区别?
1位的“1P+N”小型断路器体积小,分断能力只有4.5KA,而不能带附件;2位“1P+N”小型断路器体积大,但分断能力达4.5KA,可带各种附件。

7.漏电保护器、漏电附件等漏电产品的功能是什麽?
用于保护人体触电和设备绝缘破坏触电的故障。

8.漏电保护器如何使用?
用于漏电保护。在安装接线后,按下漏电保护器的漏电测试按纽,可制造一短暂人工漏电情况,以检验漏电保护器能否动作。测试按纽应每月试验一次,以检验漏电保护器之功能。在接地漏电情况下,漏电保护器自动跳闸。在故障未被清除之前,即使再将把手推至“ ON”的位置,也不能使电路重新接通(即问题4),避免了人为错误地将故障电路接上。

9.漏电附件如何使用?/b>?br> 与小型断路器配合使用,起过载、短路和漏电保护。在安装接线后,按下漏电附件的漏电测试按纽,可制造一短暂人工漏电情况,以检验漏电附件能否动作。测试按纽应每月试验一次,以检验漏电附件之功能。过载或短路时,小型断路器把手动作,漏电附件把手不动作。发生漏电触发时,两个把手都动作。复位时,必须先复位漏电附件把手。漏电原因未消 除前,小型断路器把手和漏电附件把手都无法复位。

10.漏电保护器与漏电附件有何异同?
二者都起漏电保护作用。但漏电保护器可独立安装,而漏电附件必须与小型断路器配合使用。

11.漏电断路器与漏电保护器、漏电附件有何异同?
漏电断路器集过载、短路和漏电保护于一体,相当于漏电保护器加小型断路器或漏电附件加小型断路器。

网友A:
空开只能起到过负荷,短路跳闸。漏电空开在空开的基础上加装了一套防漏电装置,能起到漏电跳闸的作用。起到保护人生及电器设备的安全。记住漏电空开只是在人体触摸单线是起到保护作用,如果人体同时触摸零线和火线的话就起不到保护作用~~~~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空开只能起到过负荷,短路跳闸。漏电空开在空开的基础上加装了一套防漏电装置,能起到漏电跳闸的作用。起到保护人生及电器设备的安全。记住漏电空开只是在人体触摸单线是起到保护作用,如果人体同时触摸零线和火线的话就起不到保护作用~~~~

就是这回事,解释的简单明了

网友D(2014-09-05):
可以作为电工面试题。哈哈!感觉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