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对指示灯的干扰问题

楼主(2009-01-19):
大家好!我们在給一冷库节能改造时遇见的问题,我们采用的是变频器一拖四台132Kw的电机,调试时发现,变频器一起动运行,有个别指示灯就微亮,亮度不高可以看出,这个指示灯是在别的控制柜上,应该是干扰的,可是解决措施使用了多种都没有解决,指示灯是LED的,哪位大师有招请指点,谢谢了!!!

网友A:
很常见 但是没有很好的办法;

常规的办法是注意接地,包括机柜外壳的接地。再就是布线尽量与变频器的一次线分开;

彻底解决办法,指示灯前加中继。

网友B:
我也有过这经历,只要一起动,我机械上的所有指示灯多会微亮的,有时是微亮一下,而有时会常微亮的,晕,搞了好久也没有结果,后有在接线方法与布线上注意,结果好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很常见 但是没有很好的办法;

常规的办法是注意接地,包括机柜外壳的接地。再就是布线尽量与变频器的一次线分开;

彻底解决办法,指示灯前加中继。

网友D:
引用斯蒂芬370642256 的回复内容很常见 但是没有很好的办法;

常规的办法是注意接地,包括机柜外壳的接地。再就是布线尽量与变频器的一次线分开;

彻底解决办法,指示灯前加中继。

网友E:
办法1)是注意接地,包括机柜外壳的接地。再就是布线尽量与变频器的一次线分开;

       2)指示灯安装电容,和电阻.

网友F:
楼上的办法2没试过,搞个阻容电路吸收干扰电流,应该不错

网友G:
这是干扰的问题的,那柜子有没可靠的接地啊

网友H:
^_^加个422的电容,我们都是这样做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

接地很好很可靠,而且是单独接地的。

请问五楼,安装电容和电阻,这个电容和电阻咱们选择啊??

谢谢!

楼主:
一楼说的指示灯前加中继是什么意思??请详细解释一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