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MT508SV的触摸屏和台达的PLC连接问题

楼主(2009-01-19):
本人搞了一个威纶的触摸屏和台达的EH的PLC做了一套控制系统,等都编好了程序在连接到一起时,却发现触摸屏显示PLC没反应,按照说明书的接线和设置也不行,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楼主:
 台达的PLC有自动通讯侦测功能,还是没有成功,可能是通讯线连接的问题,有谁知道他们是怎么连的吗

楼主:
改成485就可以了,

网友A:
参数是按说明书设置的,线也没有错,哪么就人机 或者plc口坏了

楼主:
PLC的口肯定是好的,是刚买的一个新的,可以和电脑通讯,可以上下载程序,人机的口也不可能坏,因为也可以和电脑通讯,可以上传和下载,可能是线接的不对,说明书是在网上下载的老版本的,这种人机有2个通讯口,刚开始用的是232,没有成功,后来有人告诉我用485试试。结果就可以了,因为485只有2条线,不容易错,用485时就不能对人机编程,要换来换去,希望有熟悉这个的朋友能提供一下它的这个线是怎么接的

网友B:
232应该很容易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