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加热继和空开的区别

楼主(2009-01-19):
接触器加热继的作用是不是相当一个空开?

网友A:
热继电器加接触器只能起到过载保护,而断路器(空气开关)的主要功能是短路保护兼有过载保护。

网友B:
再说了,接触器可以异地控制啊,

网友C:
这怎能这说啊,空开应是隔断电源的,热继是防过载的作用啊

网友D:
不是这回事的,这些都是基础的,建议楼主找本电工方面的书籍看看,

网友E:
这个问题听着真别扭,空开 接触器 热继电器组合在一起本来是一个主回路,它们各司其职。

网友F:
热继电器是个对电流不敏感的元件,根据超过设定值的大小,反应速度从几分钟到几秒钟不等。空开是一个电流敏感元件,除了电动机型有一定的小电流超载延迟外,一旦超过设定值,立刻分断。所以,热继电器只是为了保护电动机不长时间超载用的,一旦短路,它的反映速度就太慢了,不等分断,可能就造成严重的短路事故了。

网友G:
接触器是有欠压保护功能,热继电器有过载延时保护以及故障指示功能,空开有短路电流瞬时分断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