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设计接线方式为DYN11,能否用YYN0代换?

楼主(2009-01-19):
我公司设计图纸变压器设计接线方式为DYN11,现厂家发错货,接线方式为YYN0,能否代换,代换后注意哪些问题,是否出现环流,智能终端是否会动作,请高手指教,在这先谢了。

网友A:
YYN0已经很少使用,相比DYN11有以下缺点:

1.零序电抗比DYN11大,单相接地短路保护不容易动作.

2.三相不平衡时YYN0中性线电流要求小于额定电流25%,限制了变压器容量选择,DYN11无要求.

3.DYN11便于抑制高次谐波.

网友B:
1楼说的很正确。若要代换,需考虑1楼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