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mcgs通用版6.2的版本中如何提高一个通道的读取速度 ?

楼主(2009-01-19):
请问在mcgs通用版6.2的版本中如何提高一个通道的读取速度 ?

网友A:
修改运行时间

网友B:
~~可以将想提高读取速度的通道单独添加到一个驱动中把采集时间设置的短些,把其它通道添加到另一个驱动中,并把父设备的采集方式设为异步采集 ~~

你不防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