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磁吹式直流接触器在什么设备上用的多!

楼主(2009-01-19):
有谁知道磁吹式直流接触器在什么设备上用的多!有谁知道磁吹式直流接触器在什么设备上用的多!

网友A:
磁吹:是一种灭弧方式 有纵吹和横吹两种方式  常用的直流接触器CD0--系列的灭弧方式均为磁吹式灭弧方式(如CD0-40C  CD0-40CA  CD0-40/20......等) 在接触器的每个接线端和定触头间有一个多匝线圈 它的作用是利用分断时的电弧维系电流产生的磁场把电弧吹向灭弧室 使电弧变形拉长幷被灭弧栅分成若干小段而迅速冷却最后熄灭 达到了快速灭弧的目的 直流接触器在直流控制回路或直流传动设备上均有广泛应用 如高压断路器合闸回路的合闸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