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PLC未来的编程软件ISPSoft

楼主(2009-01-19):
       台达PLC未来的编程软件ISPSoft

       ISPSoft软件将包含WPLSoft软件的绝大多数的功能,而且面向未来的中端机ES2、EX2等等,支持IEC61131-3国际标准 。 (WPLSoft软件是现在台达用户所使用的PLC编程软件)
版        本:V0.50.00

发行时间:内测中,待定

支持语系: 英文、繁体中文、简体中文

适用平台:XP/VISTA

编程语言:目前只支持LAD

支持机种:SC 韧体版本V1.3以上;SA韧体版本V1.5以上;SX韧体版本V1.5以上;ES_Series韧体版本V6.2以上;所有版本的SV;所有版本的EH_Series
与WPLSoft的不同点:
                                     用户可以自定义Function Block来满足工业控制要求,并可以汇入/汇出;
                                     用户可以自行设定停电保持区域(如:M、T、C、S、D);
                                     而且它可以把WPLSoft编写的程序转化为ISPSoft所支持的格式 。

网友A:
^_^小道消息呀,什么时候能适应一下呀

什么时候像我们这样的客户才能用到呀

楼主:
很快

暂时出了试用版本,没问题了用户就能用到了

网友B(2009-10-07):
什么时候能出个操作手册

现在看不明白怎么用

网友C:
哦,什么时候出来啊.出来了就一下,也好早点试试.

网友D(2010-01-03):
我想要台达最新中文手册

网友E:
这软件出来了,感觉和西门子200的软件操作性有点像

网友F(2010-08-11):
试用过,不好使。没有常闭、连线的快捷方式,在放置符号时也不人性化,不小心就放到别的地方了

网友G:
ISPSoft编程的时候怎么编呀?

WPLSoft用顺控SFC的STL指令,分析问题思路很清晰.就是感到代码的重用性可移植性不行.调试起来也不太有效率,但已经习惯了。

只用过台达三菱,据说这个和西门子的Step7很像。

Network是干吗的,貌似只能写一行,用这个有啥优点?

是不是用这个询要写子程序块才更方便点?

具体到某个项目又该怎么分析呢?和SFC肯定不一样。比方说一个顺控流程应该怎么实现,貌似这个写STL不清爽,Network都断开了,还是要写成功能块?

一下子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请各位前辈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H:
试着用过 不过不会用 只是界面和step7 microwin相似而已

网友I(2010-09-13):
也下了一款V1.01版的在试用,感觉还可以,习惯这种方式就好。不过貌似偶尔会莫名奇妙地报错,可能还不太成熟!

网友J:
软件做的很不咋地,报错的频率很高,编译后的提示也很不详细,和西门子有很大的差距,期待推出新的版本。

网友K:
简单程序程序用WPLSoft,如果涉及到复杂,或吧几个特殊模块在系统里就用ISPSoft,这样思路清晰。好调试。

网友L:
最好具有延续性,这样使用起来方便,支持台达。

网友M:
觉得我的想法,与12楼277633660XDL的方法相仿。

网友N(2011-07-03):
这编程软件有点西方化,早期的莫迪康concept编程软件早已超过这款软件·

网友O:
试用过,不上手。还是用WPLSoft比较熟。

网友P:
没用过!貌似WPLsoft的加强版。

网友Q(2011-09-18):
不好用,和西门子比较差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