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软件怎么读取不出PLC程序

楼主(2009-01-19):
PLC软件怎么读取不出PLC程序

我把PLC和电脑连接后,使用PLC软件下载PLC程序,出现联机参数确认后出现参数下载成功,但是不知道怎么打开PLC程序???

网友A:
哪个品牌什么型号的PLC ?

楼主:
韩国LS        K120S

网友B:
你的通讯线,软件都正确吗,有问题可以找我们公司,QQ:46906403常期在线。

网友C:
COM口设置

别的一般没什么了

网友D:
是不是编程软件通讯口设置没设置好吧

网友E:
LG的你的线是什么样的?

可能是电缆不对;

网友F:
你只是下载了参数,下载程序,怎么能打开程序呢?

网友G:
打开左边的指令树,程序,

LG编程电缆接法2--3,

        3--2

        5-5

网友H:
不会把,你会用软件挖

网友I:
联系我13015319958

网友J(2009-02-19):
线应该是8楼的接法,,你的编程线对挖!!!!!!!!!!!!!!!!

网友K:
出现联机参数确认后出现参数下载成功,但是不知道怎么打开PLC程序???       说明 程序已经下载到PC了

网友L:
哪个品牌什么型号的PLC ?
LZ需要的是在线监控功能。

网友M:
你只是下载了参数,没下载程序,怎么能打开程序呢?

网友N:
应该是软件的问题  是不是选错软件了 要不就是你的端口

网友O:
通讯的问题吗?还是什么

网友O:
说清楚点,好吗?yehao

网友P:
我觉得你的软件可能有问题

网友Q:
我觉得是你的通讯协议设置或地址设置有问题,在确认以下程序里没有鼓掌性错误

网友R:
你说的是不是看不见梯形图吗?不会操作软件吗

网友S:
我现在也在学习LGk120s,我第一次就没有遇见个你的情况!

网友T:
我没用过这个,用过s7-200,是不是通讯速率不匹配呀,下载用的和程序里的有可能不一样,要区别对待

网友U:
是你软件操作的问题.

网友V:
软件操作的问题.ya yauy

网友F:
极有可能是软件版本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