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硬件组态下载不了,帮帮忙,看什么原因

楼主(2009-01-19):
软件提示的原因有

下载 (33:279): 块/操作系统更新太大。
下载 (13:4718): 无法装载 SDB 4。
下载 (13:4589): 无法将系统数据装载给站点 SIMATIC 300(1) 的模块 CPU 313C-2 DP-(R0/S2)。
查看详细资料或通过模块的诊断缓冲区试着确定导致问题的原因。

知道的讲一下

网友A:
硬件配置正确么?先不要程序,单独下载硬件组态试一试

楼主:
硬件配置是正确的,是单独下载硬件组态的,我不知道“无法装载 SDB 4”,是什么意思

网友B:
你的硬件配置正确?是不是订货号不对阿?导致无法加载系统数据块。

网友C:
把故障代码查一下

同时把STEP的硬件驱动更新

网友D:
你的硬件配置正确?

网友E:
同意楼上的意见啊,就是要一步一步看看清楚啊,呵呵

网友F:
先用仿真看能否下载。确定硬件组态是否正确。

再看硬件设备是否与硬件组态匹配,存储卡是否插好

楼主:
我用的是313C-2DP,下载时一定要有存储卡吗

刚学,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313C-2DP,下载时一定要有存储卡吗

刚学,

不用

楼主:
哎,还是下载不了,CPU型号和订货号不对的话会有提示的啊,重复 了无数次,就是下载不了

网友H:
那你行上载一下试试,如果连上载都不行说明软件有问题

网友I:
可能是你的杀毒软件造成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可能是你的杀毒软件造成的!

同意!把杀毒软件关了,再试一下!

网友K:
看来是系统或软件有问题了,换台电脑试试

楼主:
选用的PLC固件版本是2.6.3的,但是我的编程软件上只有2.6的。能下载吗。

是不是我的软件版本低了啊

网友L:
1. 保证你的计算机与PLC通讯良好

2.关闭杀毒软件,

3.确定硬件组态与实际硬件配置匹配.

4.确定通讯设置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L:

1. 保证你的计算机与PLC通讯良好

2.关闭杀毒软件,

3.确定硬件组态与实际硬件配置匹配.

4.确定通讯设置正常.

工控啊!

网友:
确认一下SDB系统块是涉及那个硬件信息的,然后进行分析!!!不行把SDB4,删除,重新编译试试!!!

网友M(2009-08-16):
希望大家能帮吗下,谢谢!

软件提示的原因有

下载 (33:279): 块/操作系统更新太大。
下载 (13:4718): 无法装载 SDB 4。
下载 (13:4589): 无法将系统数据装载给站点 SIMATIC 300(1) 的模块 CPU 313C-2 DP-(R0/S2)。
查看详细资料或通过模块的诊断缓冲区试着确定导致问题的原因。

知道的讲一下

1. CPU313C 是否一定要用MMC卡???

2. 保证你的计算机与PLC通讯良好  答:良好

3.关闭杀毒软件,   答:关闭后试了,一样的结果

4.确定硬件组态与实际硬件配置匹配. 答:正确

5.确定通讯设置正常,问:检查那些设置?

6.不行把SDB4,删除,重新编译试试  答:删除了,重新编译结果一样啊

谢谢告知如何处理!!!

网友N:
如果原来有程序,可能是卡的容量不足,那你就一个块一个块下,因为在下载过程中,新旧块是并存的,下完后,才会删除旧的

网友O:
我估计是你的通讯设置有问题,你可以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