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这是富士变频器的局部,请问圈里面的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09-01-19):
各位高手,这是富士变频器的局部,请问圈里面的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A:
好像是基准电压芯片TL431

网友B:
都是些分立元件,没有什么“芯片”?!

网友C:
富士什么型号?IC2或是431或是三端稳压

网友D:
是不是应该说是什么功能呵呵

网友E:
看起来象富士G11/P11的变频器,IC2是三端稳压器78L05(5V,0.1A,SOT-89封装),1脚输出,2脚接地,3脚输入,D28,D55,D56是个普通的二极管

http://www.hsmc.com.tw/pdf/H78LXX.pdf

楼主:
对: 李和明 关于

看起来象富士G11/P11的变频器,IC2是三端稳压器78L05(5V,0.1A,SOT-89封装),1脚输出,2脚接地,3脚输入,D28,D55,D56是个普通的二极管

http://www.hsmc.com.tw/pdf/H78LXX.pdf

内容的回复:

谢谢专家!!谢谢!确实是G11 !再请问一下 ic2它上面写个A5 47  是什么含义呢? 对命名法不太熟悉,谢谢!

网友B:
“A5 47  ”应该是PNP三极管的型号!

楼主:
PPPPPPPPPPPPPPP
命名方法真多啊!

楼主:
这是东芝的命名方法。可惜也不是这个,哪位熟悉发个图片?谢谢!!

网友F:
呵呵!学问很多啊!也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