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耳机用万用表量是无穷大?请说明耳机工作原理?

楼主(2009-01-19):
请说明耳机工作原理?

网友A:
耳机按工作原理分可分为:压电式耳机、动铁式耳机、动圈式耳机、静电式耳机、耳机是什么原理_压电式耳机工作原理: 用压电陶瓷的压电效应发声。效率高、频率高。缺点:失真大、驱动电压高、低频响应差,抗冲击里差。此类耳机多用于电报收发使用,现基本淘汰。少数耳机采用压电陶瓷 高音发声单元。 动铁: 了电磁铁产生交变磁场,振动部分是一个铁片悬浮在电磁铁前方,信号 电磁铁的时候会使电磁铁磁场变化,从而使铁片振动发声。优点是使用寿命长、效率高。缺点是失真大,频响窄。常用于早期的电话机听筒。 耳机是什么原理_动圈式耳机工作原理:这是 最 的耳机形式。是将线圈固定在振膜上,置于由永磁铁产生的固定磁场中,信号 线圈切割磁力线,从而带动振膜一起振动发声。优点是制作 ,线性好、失真小、频响宽。缺点是效率低(算不上什么缺点)。耳机是什么原理_静电式耳机工作原理:又称静电平面振膜,是将铝(或 导电金属)线圈直接电镀或印刷在很薄的塑料膜上,将其置于强静电场中(通常由直流高压发生器和固定金属片(网)组成),信号通过线圈的时候切割电场,带动振膜振动发声。优点是线性好、失真小(电场比磁场均匀),瞬态响应好(振膜质量轻),高频响应好。缺点是低频响应不好、 的驱动电路和静电发生器、价格昂贵。效率也不高。  耳机是什么原理_气动式耳机工作原理:采用气泵和气阀控制气流,直接控制气压和流量,使得空气发生振动。有时候气阀改用大功率扬声器来代替。飞机上常用 的耳机,此耳机 上只是个导气管。优点是无电驱动,无限制并联、效率高。缺点是失真大、频响窄,有噪音。

网友A:
为什么耳机用万用表量是无穷大?  》看你使用是什么耳机

网友B:
普通耳机的阻值为500Ω左右,而带音量调节的耳机,万用表量有可能是无穷大,特别是电位器坏掉的情况。

网友C:
有高阻抗的吧

网友D:
耳机的阻值有好几种,8欧姆,32欧姆,等等,就是没有你说的无穷大的,可能是你的耳机线路断了,或是你的万用表量程不对超出你表的量程。

网友E:
不会吧,我也测过,不是无穷量的

网友F:
压电式耳机万用表量无穷大。

网友G:
用压电陶瓷的压电效应发声,是半导体材料电阻值有可能无穷大

网友H:
一般阻值不会无穷大,这个很可能是耳机线断了,仔细看就会查出来的!

楼主:
我用R×10K。居然是无穷大。我点想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般阻值不会无穷大,这个很可能是耳机线断了,仔细看就会查出来的!

是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压电式耳机万用表量无穷大。

  为什么?

网友I:
压电陶瓷片就是无穷大的,不过一般不做耳机使用

网友F:
aibatj Xaibatj
积分:137
帖子:125注册时间:2008-6-23 13:19:52 13楼 回复时间:2009-1-20 19:59:53 引用周公 的回复内容:压电式耳机万用表量无穷大。

--------------------------------------------------------------------------------

为什么?

请搜‘压电陶瓷‘

网友J:
说的一定是压电陶瓷式耳机,这类耳机是测不出电阻的。

网友K:
动圈式最常见!!!!!!!!!!!

网友L:
估计是你耳机坏了!我们一般用的耳机都是有阻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