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单位的一台起重机起升电气系统要改型,大家给点意见。谢谢!

楼主(2009-01-19):
是这样的,主起升电机功率为45kw型号为:YZR280M-10单轴 。现在工艺反应其没有慢速,就是起升下降速度不好掌握。希望电气改型。

这台天车原来是转子甩阻调速,现在想改成变频器调速,或者调压调速器调速。请问高手那种比较好呢?变频调速虽好,但是技术人员反应由于天车铁轨不平,变频器震动过大,故障率高。

如果选择变频调速,那么是不是将电机改为鼠龙电机或者变频电机,加制动单元,加变频器。还需要上什么设备呢?如果选择调压调速器呢?这两种调速方法那种好些?各有什么利弊呢?

网友A:
加变频器就可以了不需要其他

网友B:
变频调速,最好将电机改为变频电机,可增加弱磁升速功能,另加变频器及制动单元。但费用大。

原来的转子电阻调速控制应该可以,只要重新理下线路,整修一下。

楼主:
那么转子电阻继续使用,改调压调速除了加调压调速器外还应该加什么呢?

网友C:
还带涡流的.,就是一头头个大圆盘

网友C:
没有慢速,可能你的电阻配的不太正确.我认为还是电阻调速的好

网友D:
不要用变频器,理由如下:

1)变频器完全阻断了异步电机的发电制动运行,不节能,不安全;

2)由于变频器的过载能力差,影响了起重机的机动灵活性,不能充分发挥异步电机的短时过载特性;

3)用变频器后,异步电机的电磁抱闸不能与电机并联,要分别控制,容易发生溜钩事故,增大了系统的不安全性;

网友E:
安川变频器可以的,我以前单位用的是西威的老是坏,特别在夏天比较热的情况下。

楼主:
谢谢大家,根据大家的回答,我感觉我单位的情况用调压调速器还是比较合理的。因为我单位的粉尘较大,温度较高。不适合用变频,刘志斌朋友说得也有道理我认为。大家说呢?

网友F:
调压调速一直是我们高度认可的,而且适应恶劣的环境,不用换电机,不过要换电阻,电阻不用切除。

网友G:
铁轨不平-----可以校准调直嘛。变频的调速效果好,调速范围宽,外特性平直,节能效果好,建议改变频的,这也是未来趋势

网友H:
器件与线路有故障,无需劳民伤财换其他方案,只要整修就可以了。如需技术支持及资料,请发至akg1008@sina.com

网友I:
对:张磊慧 关于

安川变频器可以的,我以前单位用的是西威的老是坏,特别在夏天比较热的情况下。

内容的回复:你也有同样的感觉。QQ:478765797.

网友J(2009-02-20):
和我联系:583208769

网友K:
没低速把转子引出线断开启动试一下,还转的话就修电机吧。

网友L:
楼上的分析是有可能的,我们以前的天车遇到过.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M:
要是该成变频的必须更换电机了

定子调压的就不用了

个有个的好处我是专门设计起重电器的13462227828绝对可以满足用户的需求

网友N(2009-07-18):
 别忽悠别人换新的了,电阻启动的电机机械特性就非常好。哪些忽悠更换变频器的人,花钱先不说,你比较一下,那种方式的拖到曲线更适合起重!!!

速度快是因为电阻选小了。找个明白人重新计算一下,配个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O:
我公司是生产起重机超载保护器 ,力矩限制器,动态称重装置,传感器

有需要电13537830347/0755-29641606-607殷旺QQ447481396

网友P(2009-08-17):
  根据你描述的现象。原设备转子回路串电阻调速可能没有采用低速调速的设计(如:能耗制动、反接制动或是涡流制动),在重载时无法低速运行(低速转矩不够)。

建议改成定子调压调速,此方式调速性能比串电阻好很多,取消了正反转接触器,可控硅无触点换向,满足高温、高粉尘使用环境。但需要对转子电阻重新核算。

如果改用变频调速,电机不用更换,只需要短接转子回路,另最好加装电机轴增量式编码器,采用制动单元消耗再生能量。但变频器相对比较娇贵,特别是温度不能太高,有些高温环境需要加装空调。

网友Q:
建议改变频的,

只要增加变频器、制动单元、制动电阻,电机可以将线饶电机电刷短接,有条件换变频专用电机更好,但要注意电机散热,

使用时注意改变频后超做起来比非变频要慢一点,司机要时间适应,老司机更加。

网友R:
对:likevc 关于

 别忽悠别人换新的了,电阻启动的电机机械特性就非常好。哪些忽悠更换变频器的人,花钱先不说,你比较一下,那种方式的拖到曲线更适合起重!!!

速度快是因为电阻选小了。找个明白人重新计算一下,配个电阻就可以了。

内容的回复:

呵呵,17楼看来是个明白人。换变频方案除非你对速度的平稳性有要求,要不就没必要改了,核对下电阻,查看控制线路设计是否合理就行。

网友S:
起重电气网(www.qzdqw.com)上有很多这类资料

网友T(2009-12-12):
变频调速;转速平滑,在调速有要求的场合有别的调速方式无可比拟的优势,况且变频调速已经非常成熟。在电气改造中除一部分场合环镜应响外,应是首选。

网友U(2010-04-30):
我们用的都是调压器,很好用。

网友V:
只要设计选型合理。采用变频器是很好的选择

网友W:
我在起重行业也用了很多变频器,如ABB、伟肯、施耐德的,应该都没什么问题,运行平稳,是调速的首选

网友X:
引用 网友P:

  根据你描述的现象。原设备转子回路串电阻调速可能没有采用低速调速的设计(如:能耗制动、反接制动或是涡流制动),在重载时无法低速运行(低速转矩不够)。

建议改成定子调压调速,此方式调速性能比串电阻好很多,取消了正反转接触器,可控硅无触点换向,满足高温、高粉尘使用环境。但需要对转子电阻重新核算。

其实使用调压调速器很好使用的,他的维护保养都很简单,是最佳选择。

网友Y(2010-07-30):
还是用电阻的好,采用变频的就是劳民伤财

网友Z:
不建议改用变频的,你考虑的还太少,该变频的需要考虑的太多而。

网友AA:
采用变频器也是可行的,很多这方面成功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