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变压器常见故障的判断

楼主(2009-01-20):
1、配电变压器的故障和异常现象
1)变压器在经过停运后送电或试送时,往往发现电压不正常,如两相高一相低或指示为零;有的新变压器投运时三相电压都很高,使部分用电设备因电压过高而烧毁。
2)高压熔断器熔丝熔断送不上电。
3)雷雨过后变压器送不上电。
4)变压器响声异常。如发出“吱吱”、“噼啪噼啪”的响声或如青蛙“唧哇唧哇”的叫声等。
5)高压接线柱烧坏,高压套管有严重破损和闪络痕迹。
6)在正常冷却条件下,变压器温度异常并且不断上升。
7)油色变化过快,油内出现碳质。
8)变压器发出“轰轰”响声,从安全气道、储油柜向外喷油,油箱及散热管变形、漏油、渗油等。
2、从变压器的响声判断故障
当变压器送电以后,电流在铁心中就会产生交变磁通,交变磁通通过铁心,连续不断地发出“嗡嗡”电磁声。电磁声是随着电流的大小而成正比变化的。电流越大,声音越重。电流突然加大,声音也突然加重;电流中断,声音消失。因此,根据变压器的响声变化,结合外观检查,是完全能够判断变电器内部故障的性质和部位的。
1)正常和缺相。当变压器送电时,正常情况为:送上第一相,因没有电流流过,变压器无响声;当送上第二相时,因高压侧电流回路已通,变压器发出较小的均匀电磁“嗡嗡”声,再送上第三相时,因有三相电流流过,电磁“嗡嗡”声增大。如果发生异常,如第二相不通时,送上第二相仍无声,送上第三相才有响声;如果第三相不通,响声不发生变化,和两相时一样。
缺一相电的原因大致有3个:①电源缺一相电;②变压器高压熔断器熔丝一相熔断;③变压器由于运输不慎,加之高压引线较细,造成震动断线(但未接壳)。
2)调压分接开关接触不到位或接触不良。当变压器投入运行时,如果分接开关接触不到位,将发出较大的“啾啾”响声。严重时造成高压熔丝熔断,熔断器跌落;如果分接开关接触不良,就会产生轻微的“吱吱”火花放电声,一旦负荷加大,就会烧坏分接开关。
3)掉入异物和穿心螺杆松动。当变压器夹紧铁心的穿心螺杆松动、铁心上遗留有螺帽或变压器中掉入小金属物件时,变压器将发出“叮叮当当”的锤击声或“呼……呼……”的吹风声以及“吱啦吱啦”像磁铁吸动小垫片的响声,而变压器的电压、电流及温度却正常。
4)变压器高压套管脏污和破损。当变压器的高压套管脏污,表面釉质脱落或破损时,会发生表面闪络,可听到“嘶嘶”或“哧哧”的响声,晚上可以看到火花。
5)变压器的铁心接地断线。当变压器的铁心接地断线时,变压器将产生“哔剥哔剥”的轻微放电声。
6)内部放电。送电时听到“噼啪噼啪”的清脆击铁声,则是导电引线通过空气对变压器外壳的放电声。这往往是变压器箱盖以下的散热管或箱壳底部漏油,造成变压器上部缺油而引起的。如果听到通过液体沉闷的“噼啪”声,则是导体通过变压器油而对外壳的放电声。其原因为导体对箱壳距离不够或绝缘油中含有水分。
7)外部线路断线或短路。当线路在导线的连接处或T接处发生断线,在刮风时时接时断,接触时产生弧光,这时变压器就发出象青蛙的“唧哇唧哇”的叫声;当低压线路上接地或出现短路故障时,变压器就发出“轰轰”的声音;如果短路较近,变压器将发出沉重的吼叫声。
8)变压器的过负荷。当变压器过负荷严重时,就会发出低沉的“嗡嗡”声。
9)绕组发生短路。当变压器绕组发生层间或匝间短路时,变压器会发出“咕嘟咕嘟”的开水沸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