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见过这种接触器?

楼主(2009-01-20):
最近听说有一种接触器,一旦吸合后就不用电了,靠内部永磁铁吸合,这样就能节省电能,是一种节能设备。

如果真是这样,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发明,前景广阔。

网友A:
没听说过,如果有一定都把原来的接触器全换掉。

网友B:
那要怎么释放呢

网友C:
是啊要想断开怎么办呀

网友D:
好象是磁保持接触器.

网友E:
我们这儿十几年前曾经使用过一种节能的无声接触器,但在实际应用中故障率很高。现已淘汰了。

网友F:
没听说过,控制怎么实现!

网友G:
不可能的,能量守恒啊,你没有消耗哪来的吸合啊 ,

呵呵,没有付出有收获,呵呵,不可能啊

网友H:
你说的是永磁接触器吧,他的吸合是通过弱电信号控制的。

工作原理就是利用磁极的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原理.因安装在接触器联动机构上的永磁体的极性是固定不变的,而固定在接触器底座上的特殊工艺制作的软铁,在外来控制信号作用下,与其固化在一起的电子模块产生十几至二十几毫秒的正反向脉冲电流,使软铁产生不同的极性,相对永磁体面(设为N极),吸合为S极,释放为N极,保持靠永磁;从而使接触器的主触头达到吸合,保持与释放的目的.
由于采用电子模块的控制,可根据现场需要设定释放电压值(断电为零电压),并可延迟一段时间再发出反向脉冲电流,以实现低电压延时释放或断电延时释放的功能,免受大幅度网电压波动的干扰,达到稳定电气控制系统的目

不知道具体应用上效果怎么样,哪位同仁在用这种接触器啊?谈谈体会嘛

网友I:
好象是直流的吧,正向通电吸合,断电维持,反向通电释放,大概是这样的。

网友J:
干这么多年,还没有见过。

网友K:
引用 网友E:
我们这儿十几年前曾经使用过一种节能的无声接触器,但在实际应用中故障率很高。现已淘汰了。

同意 矿工

而且

小接触器省不了多少

大接触器划不着为省点电降低安全性

大多数接触器回路

当突然停电时都会

失压脱扣

防止突然来电设备启动

造成设备和人员伤害

不知道

这种接触器如何

请多指教

网友L:
我觉得除非特殊行业,一般的还是安全第一

网友M:
磁保持接触器
ac、dc都有

网友N:
施耐得的有这样的产品,通常用于故障锁定,即使断电后也不可能释放,需要手动或反向通电释放复位。

该继电器有2个线圈,其中一个线圈用于吸合,另一个用于复位,此外还有一个手动复位按钮。

网友O:
这种接触器的逻辑关系完全不同,与普通接触器不能取代,控制电路结构不同影响了它的推广和使用;

网友P:
呵呵呵,你直接安个磁石不就行了?吸合时也不用电,用手拿起来吸上,不用的时候用手拉下来!!呵呵呵!!电工里面脑子结构古怪的不少啊。

网友Q:
学徒,没见过。。。。。。。。。。。。。。。。。。。。。。

网友R:
14楼说的对,功率小,线圈不耐用

网友S:
没看见,如果真有在电路中吸合后如何断电

网友T:
还是用技术成熟一点的产品吧

不至于为了省这么点电就用这个

网友U:
没啥太大的好处  呵呵

网友U:
停电了  在来电  它还吸着多危险呀   哈哈哈

网友O:
引用 网友S:

没看见,如果真有在电路中吸合后如何断电

1、断电时,用电流线圈产生的反磁场去磁,使吸合的铁心分离;

2、工作是可靠的,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开关逻辑关系特殊,用起来不习惯;

网友V:
用过磁保持型的,防止意外跳闸,分断时也要通电

网友W:
永磁吸取是可以,但要分开的话难道用人工分开吗?

网友X:
希望此发明早问世,造福人类社会

网友Y:
不知道闸刀省不省电,要不就把接触器全部换成闸刀算了,

那老板肯定会表扬我的.

网友Z:
相信科技

抓紧开发吧!

网友AA:
这样的接触器很多,很好用,就是分在什么场合用。

网友AB:
那要怎么释放呢 ;;;;;;;;;;;;;;;;

网友AC:
相信科技 造福人类,为人类节约能源

网友AD:
换真 每见过啊

网友AE:
那就是刀开关了,合上后一直有电。

网友AF:
用过一种自锁继电器

网友AG:
永磁接触器控制电路的几个问题

永磁接触器操作机构的工作原理其实很简单,就是给励磁线圈通上直流电,产生和永久磁铁极性相同的电磁场,利用同性相斥的原理,改变接触器的状态。

如果仅仅是用于原理性的实验,可以用很简单的控制电路来实现。但是要做到实用并且可靠,控制电路就是比较复杂的问题,需要结合具体的机械结构,反复试验,在实践中发现问题,不断改进完善。

可靠的控制电路,必须解决以下问题:

1、 低电压和接触器机械嵌卡问题。现在有的永磁接触器的控制电路,是用控制电源经过整流后直接推动吸合,靠转换开关控制吸合电流的通断。利用电容储能,为释放线圈提供电能。在这种控制方式下,会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如果控制电源的电压过低,给吸合线圈通电后接触器无法改变位置,则转换开关无法切断吸合线圈的电源,这时如果操作人员长时间按合接触器的吸合按钮,则接触器的吸合线圈就会长时间通电,吸合线圈会有烧毁的可能。因为这种线圈设计的工作状态是只能通过脉冲电流的。几秒、几十秒的大电流,必然会烧毁线圈。

其次,接触器的嵌卡虽然不经常见,但却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接触器出现了嵌卡,位置又在释放状态,则接触器吸和线圈烧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因为这时接触器的状态转换开关无法转换位置。就象前面提到的,如果这时候按下接触器的吸合按钮,吸合线圈就会被通以持续的大电流,线圈很可能烧毁。如果你注意观察某些永磁接触器的使用说明,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当然,电磁操作的交流接触器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2、 机械转换开关的可靠性问题。在永磁接触器中,有些产品的控制电路靠机械开关来控制线路的工作状态。即在释放位置时,转换开关接通吸合线圈和储能电路,接触器得电后变成吸合状态,这时转换开关切断吸合线圈的电源,只接通储能和电压判断电路。在这里应当指出的是,永磁操作机构的瞬间电流是很大的,用这种机械开关进行转换,可靠性值得考虑。机械结构是不是能够经受百万次的改变?触点是不是能够经受百万次的通断?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机械开关的尺寸精度问题。在实际使用中,接触器都要使用常开辅助触点作为自锁开关,而很少象继电器那样使用。这就带来了接触器的转换开关和自锁开关的配合问题。如果转换开关转换为释放状态而自锁开关还处于自锁状态,接触器就无法正常工作。也就是说,自锁开关和转换开关之间必须有良好的配合。

转换开关的转换时机,还必须和接触器的吸合位置配合好,否则也会出现无法正常工作的情况

3、 欠压和失压的检测问题。对于电磁操作的交流接触器来说,在吸合状态时,有三种情况可以使它释放,一种是人为切断控制电源;一种是电源出现故障而没有了电压;一种是线路出现故障而使得控制电压低于接触器的释放电压。那么,在永磁操作机构里面,由于有储能电容的存在,要使接触器可靠工作,就必须有相应的检测电路,在不同情况下做出正确的判断并予以执行。

现在有个别的永磁接触器产品恰恰是在这方面存在问题。当电路失压时,接触器可以立即释放,但是电路电压缓慢降低时,接触器无法正常动作,这实际就是线路设计存在问题。

4、控制线路的抗干扰问题。永磁接触器处于吸合状态时,耗电非常少,都是毫安级的,这是优点,也是缺点。优点是节能,缺点是怕干扰。在实际使用中,普通交流接触器是电流控制元件,抗干扰能力非常强,因此一般的感应电干扰不会成为问题。但是永磁接触器就不行,在吸合状态,它实际是电压控制元件,电压比较高的微弱感应电也会造成错误判断。如果抗干扰能力不好,会出现接触器无法释放的问题。因此,永磁接触器的抗干扰措施是非常重要的,这在国标里面有明确的规定。

网友AH:
意义不大,自寻烦恼,会有很多问题

网友AI:
35楼讲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AJ:
那里有这种型式的接触器,请介绍下。谢谢啦

网友AK:
真的假的,不可能吧,如果不用电,永磁吸合,要断开时怎么办?手动吗?

网友AL:
没有见过就不要乱说,有一种节能型的接触器是机械自锁的,有两个线圈一个吸合一个释放,通电吸合机械自保持,释放线圈通电脱扣断开。倒是省电了,但是有其利必有其弊。

网友AA:
CJC20系列接触器就是这样的。

网友AM:
有意思,第一次听说

网友AN:
不要省电省来安全隐患啊

网友AO:
41楼你说的接触器我单位就有

网友AO:
好像图片大了点。怎样搞才能小一点啊!

网友P:
可以了吧!点你的图片,不要松左键,直接下拉,然后,找到图片角边上的小方块,拖住缩放,直到你要的大小。然后,提交。

网友P:
下拉到底下的填写框中

网友AO:
不知道这样子行不行!

网友AO:
这是斯耐得的接触器,我单位用的,多十年了,至今还没有发现过烧线圈的,

网友AP:
以前没听说过,大开眼界

网友AG:
这是我做的实验样品的图片,和CJ20-250A配合

网友AG:
这是没有封装的控制板

大菜鸟!

网友:
西门子早就有,双线圈的,置位一个线圈,复位一个线圈;(机械自锁功能)我拆开看过;挺耐用的!

网友AQ:
还没有用过此类产品,不知道可靠性如何,

网友AR:
这种接触器可以串联在直流电机的励磁回路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