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空压机生产的压缩空气水分过大如何解决

楼主(2009-01-20):
各位老大们好:

在我管理的车间里面,空压机生产的压缩空气水分很大,虽然加了空气干燥装置,可是由于空压机的温度很高,现场的温度比较低,只能天天去定位器那里放水,请问有没有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空气干燥装置是指什么?和空压机产能能配套么?可以使用冷干机 、吸附剂 ,再装上自动排水器,

网友B:
加设备!不知道你们车间里的干燥设备是什么?微分微热干燥器、外取热干燥器?要加冷干机!

网友C:
空压机生产的压缩空气应分多级除水,仅仅依靠干燥设备效果不好。

1、首先应该设法降低机房的温度,尽可能的加速机房的温度循环(加排气扇)。

2、如果是水冷式的机器,应检查水冷循环流量,检查水管是否结垢。如果是风冷型机器,应检查散热器上是否堵塞。

3、核实冷干机的制冷能力与供气量是否匹配,以及制冷机是否正常。

4、空压机的输出气管应首先接入到储气罐预冷。

网友D:
“空压机生产的压缩空气水分很大”

1、压缩空气水分很大,说明压缩机环境空气湿度大;

2、降低环境空气的湿度和压缩空气后排水比较,那个方便用那个方法;

3、降低环境空气的湿度不是那么容易。用干燥剂不是好办法,代价太大!

网友C:
采用吸湿干燥设备处理压缩空气中的水分,仅仅用于干燥程度非常高的场合,如制药、食品加工以及电子行业,经过吸湿干燥设备处理压缩空气可达到99.5%以上的纯净空气。

而一般的行业,对压缩空气中的水分并不需要那么高的品质要求,只要经过冷干处理、过滤处理即可满足工艺要求。如下图中所示,省略吸附式的干燥处理设备即可。

楼主:
是这样的各位老大:

我在的厂子是造纸厂,我们所用的的压缩空气是用于气动阀门的动力源,所以要求 压缩空气不需要太干净,只需要它能干燥一些,不要那么多的水分,公司的空压机没有那么多附属设备,只有空气干燥装置,但是水分很大,所以有没有什么经济的方法可以提高一下它的干燥度,不用整天都有那么多水就可以了,谢谢上面的几位老大,我是菜鸟,还希望各位多费心,多给我一点帮助,祝各位新年快乐!!!

网友E:
加一个储气罐就可以了,两天放一次水

网友C:
按上图的示意要求,将吸附式干燥机以后的处理设备(包含自身)省略,并且安装的次序也与上述相同。

如果你需要进一步的帮助,请你详细地介绍现场状况:

1、是否与图中所示的设备、及安装次序相同?

2、冷干机的容量?什么类型?冷冻式?吸附式?冷却方式(风冷、水冷)?

3、压缩空气的实际消耗量?(并非空压机的额定排气量)

4、是新装的设备,还是已用多年,以前是否发生过(水分高)?

4、机房温度,有无排气扇?

5、过滤器是什么类型,过滤精度?是否失效?

网友F:
检查是冷却器温度过高了吗

网友G:
将放水改为自动控制的电磁阀是最接近实际的方法。或将空压机的吸入管延长伸出车间外。或改换空压机的安装地点。供参考。

网友H:
对:鲍山居士 关于

将放水改为自动控制的电磁阀是最接近实际的方法。或将空压机的吸入管延长伸出车间外。或改换空压机的安装地点。供参考。

内容的回复:
楼上朋友说的可以试一下

网友D:
1、将压缩空气冷却去水后,在经干燥处理,可得到理想的干燥叶缩空气;

2、一般要求不高的场合,只要将压缩空气冷却去水就可以得到满意的干燥空气;

网友I:
装上电子式自动排水器,很好的,我都卖了几百只了,

网友J:
气动阀对气源要求很严格的,你应该用无油压缩机再加上干燥装置及储气罐。

网友K:
明天去空压机房看看

这问题明天想办法看看

网友L(2009-02-23):
魏桥?

哈哈

这个问题解决没,我现在也在考虑空压机的选择用在给气动调节阀供气的问题,不是本专业,比较郁闷。。

楼主(2009-03-28):
我现在在想啊 对于我们公司用的工艺空气要求很低,只需要的是足够干燥的空气就可以了,因为气动调节阀供气要求不高,只要不损坏定位器就可以了,当然在冬天的时候,结冰是很麻烦的事情,有时候根本就打不开,所以我给公司建议每一个空压机后面加一个大点的储气罐就可以满足要求了,如果加很多设备的话,不是我这样的小职员就可以解决的

网友M:
空压机出口加C级过滤器,然后进气体缓冲罐,在经过冷干机,空气的质量应该可以了。只要缓冲罐容积合适,冷干机不开影响也不是很大。

网友N:
路过,学习学习,这种空压机是什么规格的

网友O(2010-03-14):
可能是空气湿度过大!可以选择电子液位排水器!上海德昶压缩空气技术有限公司.是专门解决空压机空气系统及空气质量问题的!工程师电话:13524713996

网友O:
空气的湿度跟季节变化有很大关系!我建议你采用电子液位排水器!冷凝液达到液位后自动排除除,而且它不会造成气损!是一中节能的好产品!

网友P:
引用 网友E:

加一个储气罐就可以了,两天放一次水

这个方法简单易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