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需要加漏电断路器?

楼主(2009-01-20):
我是做热泵行业的(浴室供洗澡的)。供水泵的电源开关是否用漏电断路器?我用的是漏电断路器30mA   可经常跳!听听大家的见解!如何处理?

网友A:
经常跳闸就有问题,先检查

网友B:
是一个相当麻烦的问题,一方面电机用30mA作为漏电保护偏小容易跳,而另一方面,从安全保护上考虑,在相关的规程中规定,水中的漏电保护应取6mA。

网友C:
不需要加。重要的是接地系统一定要完善。

网友D:
漏电断路器30mA 是标准的、浴室是一定要加的 而且要做好接地

网友E:
热泵机组又不是电加热器,它是压缩机做功进行热交换的,所以机组的设备不需要加漏电保护装置;如果你在考虑及至气温条件加了电加热器,那么电加热器回路

是需要加装漏电保护装置的。如上4楼所说,所有设备的接地保护肯定都是要做的,这是安全规范的必要。

供水用的水泵如果是三相的水泵也是不需要加漏电保护的,如果用的是220的单相电机一般是需要加的。

经常跳应检查开关容量是否匹配,如果漏电跳那么带电合闸是合不上去的。

网友F:
漏电开关是一定要装的! 经常跳闸只要查清故障,有针对性的处理就可以!

网友G:
检查供水泵的电源开关是否匹配,再做好接地就行了。

经常跳闸可能是开关的容量小了。

网友H:
对热泵行业不是很了解,学习中,关注中,

网友I:
漏电开关是一定要装的!我们这儿浴室也是用的热水泵,并加装了漏电开工(30mA),使用起来很好。建议好好检查一下开关出线端的线路和设备。

网友J:
电动机负载做好用D系列开关。

网友K:
可以考虑供电采用TN---S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