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怎么那么容易坏啊?

楼主(2009-01-20):
编码器怎么那么容易坏啊? 正常使用中没有出现任何意外,却没有脉冲输出,厂家说是过载烧掉了,唉搞不懂,到底怎么样安装接线就不会过载呢?   编码器直接进PLC DI点的应用方式。

在安装编码器时,到底需要注意什么问题,详细一些的总结下,

有哪位老大指导一下

网友A:
电源不正常、干扰、短路等都会引起烧毁;

楼主:
楼上的兄弟,能否讲的详细一点,怎样才能避免以上情况呢?

网友B:
什么牌子的?选用的是标准工业等级的还是经济级的?不要以为进口的就是好,有些日韩编码器在中国推的都是经济等级的,类似于用在绣花机等单机设备上的,不推荐用在工程项目中。

网友C:
是不是电源电压不对?比如12-24V的,你加了50V,超过范围

是不是接线错了?有些编码器没有保护。比如电源和地接错,或电源和其他A、B、Z相信号线接错

产品工作时有无受到干扰?比如电源突变、周围有大电机干扰

等等

LZ可以自己查查看

网友D:
要选那种有反极性保护的编码器,

工程中还是要选好一点的编码器

网友E:
工程中还是要选好一点的编码器

网友F:
你是用来测速?什么牌子的?我用AUTONICS的,一直很正常

网友G:
解剖过部分旋转编码器,有些因为震动,有些因环境温度

如果输出坏了,还是多多检查输出负载和电源

网友H(2019-06-14):
除了电压高的离谱,质量好的编码器是不会烧的。(反接,接错,有保护电路)

网友I(2020-03-18):
奥托尼克斯是生产接近开关的专家,为韩国进口品牌,注重性价比与产品质量。

相关技术问题,可以搜索“奥托尼克斯”,进入官网后,点击上方的图标进行注册,然后联系首页右下角的在线客服,进行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