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启动器和电磁接触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01-20):
电动机启动器和电磁接触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简单的讲:
一、交流接触器是一种自动开关,流接触器广泛用作电力的开断和控制电路。
交流接触器利用主接点来开闭电路,用辅助接点来执行控制指令。
主接点一般只有常开接点,而辅助接点常有两对具有常开和常闭功能的接点,小型的接触器也经常作为中间继电器配合主电路使用。
交流接触器的接点,由银钨合金制成,具有良好的导电性和耐高温烧蚀性。
交流接触器的动作动力来源于交流电磁铁,电磁铁由两个“山”字形的幼硅钢片叠成,其中一个固定,在上面套上线圈,工作电压有多种供选择。为了使磁力稳定,铁芯的吸合面,加上短路环。交流接触器在失电后,依靠弹簧复位。
另一半是活动铁芯,构造和固定铁芯一样,用以带动主接点和辅助接点的开短。
20安培以上的接触器加有灭弧罩,利用断开电路时产生的电磁力,快速拉断电弧,以保护接点。
交流接触器制作为一个整体,外形和性能也在不断提高,但是功能始终不变。无论技术的发展到什么程度,普通的交流接触器还是有其重要的地位。

二、而电磁起动器就包含交流接触器、热继电器、按钮在内的综合控制开关,工作原理是一样的,只是元件多少而已。
三、用电磁起动器可以控制交流接触器的通和断,三相四线中的三个相线(火线)接交流接触器主触点上桩头,交流接触器主触点下桩头接负载。
磁力起动器控制电路的接通与断开,在控制回路里,“停止”钮与线路串连相接,“起动”钮与辅助常开点并联相接,热继电器串接在交流接触器主触点下桩头与用电负载之间!

网友B:
传统的交流接触器,不宜用于频繁关启的设备,例如象自动气泵之类,这是由于机械运动部件的磨损,及触点的频繁烧蚀导致使用寿命非常短,而采用固态交流接触器,则因造价较高,难于推向市场,怎么办?最近我们开发成功,数控无火花交流接触器,现已申请了专利,该样机将在农历正月初八在温州乐清电器节上展出,它的主要优点是,触点无火花,所以使用寿命相当长,工作原理说穿了很简单,让触点在交流电流过零时切换,而这个功能的实现,全部由内部的单片机来完成,同时还有断相保护,过流保护,堵转保护一系列保护功能,保护停机后,有相关指示提示故障原因,所以产品非常实用,而造价并不高,5000W以下的启动控制器,可望控制在80元左右.因此性价比很高.若你对此产品感兴趣,可直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