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台电机用星型接法和三角型接法输出功率一样吗?

楼主(2009-01-20):
线电流,相电流,相电压,线电压有什么区别吗? 不好意思,菜鸟,请指教.

网友A:
线电压不变,线电流 角等于星的3倍.相电压---角的相电压等于线电压等于380,星的相电压等于220V即380/√3.

相电流-----星的相电流等于线电流等于角接的三分之一电流.

P=√3UICOSα

所以星接功率是角接的三分之一

网友B:
正确。启动转矩一样是1/3.

网友C:
功率:

星:角=1:3

网友D:
星接功率是角接的三分之一

网友E:
对,应该就是星型接法是三角型接法的1/3.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对,应该就是星型接法是三角型接法的1/3.

网友G:
各位,有好多电机可以星接,可以角接.电机铭牌上也标有星接时的电流,角接的电流,看下功率是不是你们说的三倍的关系吧!

网友H:
楼上说的不完全,电机可以星接,可以角接还有对应的电压呢!

网友G:
楼上说的是,我说的不完整。问题是功率是否三倍关系呢?

网友I:
功率、转矩是三倍关系。

网友J:
角接是星接 功率,转矩都是三倍的关系。

网友K:
引用 网友G:
各位,有好多电机可以星接,可以角接.电机铭牌上也标有星接时的电流,角接的电流,看下功率是不是你们说的三倍的关系吧!

铭牌上的角接与星接的电压是不一样的,他们功率的三倍关系是不存在的,在相同的电压下功率的三倍关系是存在的。

网友L:
电压电流为1:1.732

功率转矩为1.3

网友M:
转速一样

网友N:
功率是不一样的,转速一样

网友C:
转速与极对数有关,与星角没什么大关系。

网友O:
只有输入电压的区别啊! 功率还会改变吗?

网友P:
引用 网友N:
功率是不一样的,转速一样

网友Q:
星形的情况是U线=1.732U相,I线=I相.

三角形的情况是U线=U线,I线=1.732I相.

P=1.732UICOSa

所以说UI不论取哪一组数据,P都是一样的.

所以星,三角接法的功率是一样的,书上都是这么写的,哪能还出来个3倍关系呢?

网友Q:
早起来有点晕,以上是错误的说法

网友Q:
线电压是一样的,但三角形I线是星形I线的两个根号3倍,即3倍的关系...

网友R:
引用 网友A:

线电压不变,线电流 角等于星的3倍.相电压---角的相电压等于线电压等于380,星的相电压等于220V即380/√3.

相电流-----星的相电流等于线电流等于角接的三分之一电流.

P=√3UICOSα

所以星接功率是角接的三分之一

网友S:
输出功率肯定不一样了

网友T(2009-03-02):
30W的电机能用星形启动星形运行吗?

网友U:
电动机星,三角接法的功率是一样的

网友V:
根号3倍

网友W:
我认为着种说法比较正确:线电压不变,线电流 角等于星的3倍.相电压---角的相电压等于线电压等于380伏,星的相电压等于220V即380/√3.

相电流-----星的相电流等于线电流等于角接的三分之一电流.

P=√3UICOSα

所以星接功率是角接的三分之一

网友X:
P=√3UICOSα

公式中I--电机能经过的额定电流,U---输入的额定电压

当负载电流小于电机额定电流时,输入电压 星:交=220:380,功率比1:3

当负载电流大于电机额定电流时,电机带不动。

两种接法电机容量本身没有变化,只是电机的有效容量变化了

网友Y(2009-06-05):
26楼的朋友,为什么电动机星,三角接法的功率是一样的?我也正在和同事在讨论这个问题,你的说法是根据什么来的,我同事的看法和你一样,我看法和1楼的朋友一样,

网友Z:
引用 网友Y:
26楼的朋友,为什么电动机星,三角接法的功率是一样的?我也正在和同事在讨论这个问题,你的说法是根据什么来的,我同事的看法和你一样,我看法和1楼的朋友一样,

请看电机名牌,两种接法的电压是不同的。如果电压的不同,流过线圈的电流是相同的,线圈两端所受的电压是相同的,所以功率是相同的!画张图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Z:
我们所说的输入电压是对电机的输入端,由于输入电压的不同,但是电机内部线圈两端所受的电压是相同的。线圈上流过的电流是相同的,所以功率是相同的!

网友AA(2012-07-17):
对于同一台电机,如果要保持功率不变,则在线电压380V时采用星型连接,在线电压为220V时(比如日本的进口电机)采用三角型连接。如果只是简单的把原来380V的星型连接接成三角型连接,则定子绕组线圈有原来的220v变成380v,理论上讲功率会变为原来的3倍,但实际中会造成电机过热,损坏电机。

网友AB(2012-08-19):
功率大小不因为接法而改变  !你懂得 !

网友AC:
2.2KW电机电源电压为380v时,铭牌标明为星接,电源电压为220v时铭牌标明为角接。请问两种电压两种接法,功率一样吗?

网友AD:
弟弟  欢迎 来这个平台学习

欢迎支持工控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