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与远程数据库的连接

楼主(2009-01-20):
各位大侠好,小弟有个问题,我在一台机器上运行Intouch,在另外一台机器上运行一个由VB编写的程序,并建一个数据库,目的就是通过数据库来实现Intouch与VB之间的通讯, 即实现:Intouch和VB可以分别实现读写数据库中的数据,来实现二者的通讯。请问能实现吗,怎么实现?谢谢先!

网友A:
VB 和 InTouch可以通过NetDDE通讯,在Win2000系统比较容易实现

在XP没有试验成功,可能是像OPC一样需要DCOM设置

通过数据库应该可以,如果是Access 数据库则需要共享数据库所在文件夹,在InTouch里访问数据库要通过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