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ACS800的问题

楼主(2009-01-20):
各位新年好!有个问题请教大家,有一ACS800-04-0260-3的变频器,能工作,三相输入电压组成且平衡,但有一相没有电流,其他两相有8、9A,带的电机是110KW的,变频器输出电流平衡。平时工作在十几HZ到40HZ左右没有问题,但一到10HZ就会报直流过压。复位后又能工作。不知道有什么问题,还请大家帮忙

网友A:
检查整流部分吧,gujishizhengliuqiaoyouwenti

网友A:
估计是整流桥有问题

网友B:
hha 整流桥,,有问题的话,,如过缺相的话,,负载大了就会报直流回路震荡,,,

网友B:
建议,,检查整流桥

网友B:
不行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