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求欧姆龙CP1H型PLC的RS232无协议通信方法

楼主(2009-01-20):
两台CP1H-XA40DR-A PLC通信,用CP1W-CIF01串口模块,请教下通信的步骤和方法。

网友A:
关注,对双机通信感兴趣,期待高手能指导下

网友B:
如果两台PLC 通过各自的RS-232C 口连接构成1:1 的链接,它们可以无需编程自动进行数据交换,实现共享,共享的数据区为LR 区。其中一台设为主站,另一台设为从站。需要详细资料请与我联系,QQ:1092939213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观点,不过楼主想研究下通信的协议那么你可以使用无协议通讯,自己编一些程序即可.不过它一次所能交换的数据最多只有259个字节

网友D:
你可以使用1:1 的PC-LINK通讯方式来实现。

楼主:
呃,我最终的目的是实现两台PLC通过通数据传输电台进行无线通信,请问这种通信方式能利用2楼的方法实现吗?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的支持。

PC-link通信方式要求数据传输电台必须是全双工工作模式。如果数据传输电台不支持全双工工作,只能采用无协议通信。我采用的是RS-232C无协议通信。两台PLC端口设置均采用RS-232C,没有分主、从站。两台PLC之间直接传输数据,而不需要传送ASCLL码。希望我的方案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E:
haoPC-link通信方式要求数据传输电台必须是全双工工作模式。如果数据传输电台不支持全双工工作,只能采用无协议通信。我采用的是RS-232C无协议通信。两台PLC端口设置均采用RS-232C,没有分主、从站。两台PLC之间直接传输数据,而不需要传送ASCLL码。希望我

网友F(2011-08-05):
楼主,能否告之下您的联系方式,有关OMRON通讯的问题想请教您一下,我的邮箱为xuyuwen_81@163.com

网友G(2016-12-03):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的支持。 PC-link通信方式要求数据传输电台必须是全双工工作模式。如果数据传输电台不支持全双工工作,只能采用无协议通信。我采用的是RS-232C无协议通信。两台PLC端口设置均采用RS-232C,没有分主、从站。两台PLC之间直接传输数据,而不需要传送ASCLL码。希望我的方案对大家有帮助。

楼主我现在正在做和你一摸一样的通讯方式,无协议通讯有线的可以实现,加上电台后就无法通讯,希望得到你的帮助,谢谢,jdsgjf@.com

网友H:
用CP1W-CIF11通讯啊,不用编程,直接地址对应就好了,速度还很快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的支持。 PC-link通信方式要求数据传输电台必须是全双工工作模式。如果数据传输电台不支持全双工工作,只能采用无协议通信。我采用的是RS-232C无协议通信。两台PLC端口设置均采用RS-232C,没有分主、从站。两台PLC之间直接传输数据,而不需要传送ASCLL码。希望我的方案对大家有帮助。     内容的回复:楼主我现在正在做和你一摸一样的通讯方式,无协议通讯有线的可以实现,加上电台后就无法通讯,希望得到你的帮助,谢谢,jdsgjf@.com

jdsgjf@sohu.com

网友I(2018-04-16):
用无协议通讯,PLC的通讯格式与电台的通讯一致,PLC要设置通讯延时,用RS232可以通讯,要根据PLC交换的字节数设置好,根据串口发送(如CP1H)内的允许发送如A392.05或A392.13用于无协议程序中,可以发送和接收数据。

网友J:
不知道什么情况,还是留着积分,等一下再用吧

网友K:
我要积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