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 programmer7怎么卸载不掉?

楼主(2009-01-20):
装了免费的cx programmer7,功能太少,想卸却怎么也卸载不掉?特别是 开始-程序中OMRON/cx-server/驱动管理工具 与系统有关,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可以通过一下方式卸载:控制面板→添加或删除程序→cx-server删除,通过这种方式应该可以删除。你可以试试。我是欧姆龙的一级代理,技术还可以,还有什么问题可以与我联系。QQ:1092939213

楼主:
谢谢楼上的。

我用 1. 控制面板→添加或删除程序→cx-server删除,提示与系统有关,开始-程序中有OMRON/cx-server/驱动管理工具。

          2. 360软件管理

          3. 超级兔子

          4. Windows优化大师

都不行!这软件怎么这么怪呢!

网友B(2009-06-30):
我也是遇到相同的问题 太顽固了 怎么卸载啊

网友C:
OMRON不要脸,软件不咋的,还不让人卸载,我用“完美卸载”把它干了

楼主:
我后来是用的WINDOWS CLEAN UP将它干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