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虾请教在STEP7中如何进行项目归档?

楼主(2009-01-20):
向大虾请教在STEP7中如何进行项目归档?归档程序在那里有?

网友A:
归档程序我记得好像只在HMI里有吧

STEP7只能编辑CPU程序

CPU的归档我还真没做过

楼主:
对:yuanle 关于

Regards

内容的回复:

谢谢!我电脑内可能没有归档软件怎么办?

网友B:
多谢yuanle啊

学习了

网友C:
step7自带的归档功能  不用安装其他的

网友D:
是生成压缩文件!

网友E:
归档就是将项目程序默认压缩为ZIP格式的,也可以使用电脑程序中安装的解压软件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