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单元地址和位地址的问题

楼主(2009-01-20):
片内单元26H的内容为0FFH,执行指令:

   CLR   32H

结果:(26H)=0FB(11111011B),其中,32H为26H单元第二位的位地址

划线的那句话是啥意思?26H单元的位地址怎么就是32H了呢/》?怎么计算的?请高手给于指点一下。

网友A:
看问题应该是MCS51系列单片机。51单片机的内部RAM中从20H至2FH单元还可以用位寻址访问,位地址00H为RAM的20H的最低位0,RAM中26H的位地址由低到高分别为:30H、31H、32H、33H、34H、35H、36H、37H,你划线的那句话中的32H指的就是位地址,#0FBH(11111011B)中的哪个0的位地址正好是32H。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谢谢朋友啦。

网友B:
直接写CLR  26H.2就清楚了

楼主:
哦,这种写法也行?真是长见识了。不知道伏牛老师是做什么的?怎么会这么精通?

网友C:
恩,这个问题提的不错,CLR和SETB是位操作指令.清零32H用MOV 32H,00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