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带普通电机时,0-50HZ时其转矩变化曲线是怎么样的?

楼主(2009-01-20):
变频器带普通电机时,0-50HZ时其转矩变化曲线是怎么样的?转矩随频率变化曲线

楼主:
我是指在VF的控制模式下

网友A:
在VF的控制模式下,变频所允许的转矩是恒定值,不随频率变化。

但真正实际的负载并不一定是恒定,有可能是降转矩,有可能是恒功率,也有可能是恒转矩。

楼主:
是不是说在V/F控制模式下,在负载不变的情况下,转矩在瞬间到达6HZ左右时上升到80%左右,然后从6HZ到50HZ转矩一直恒定?

网友A: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B-84BE-2373B3D40E33

有一台三相异步电动机Y2-905-4 1.1KW +20:1的蜗轮箱,用1.5KW的变频器带动,检测变频器的进线电流,发现以下规律:
1、 50HZ 0.9A
2、 40HZ 1.5A
3、 30HZ 2.4A

以上网页中所提到的负载并非是恒转矩,而是类似于恒功率型的负载,即速度低时,负载转矩大,速度高时,负载转矩小。

而通常的负载大多数是恒转矩型,该类负载的典型代表为:输送带、即与此相类似的磨擦型的负载设备。

网友A:
特别强调:变频自身所允许的转矩、与实际转矩是不同的。

网友B:
“变频器带普通电机时,0-50HZ时其转矩变化曲线是怎么样的?转矩随频率变化曲线 ”

1、这是一个错误的问题;

2、变频器在任意频率下的输出转矩可以是零,例如空载运行;也可以很大,例如重载运行;

3、变频器输出转矩与频率没有关系,只与负载大小有关;

4、就好像异步电机在工频运行时,转矩大小与50HZ无关,只与负载轻重有关一样;

5、不过这个问题还可以这样回答,频率不同时,异步电机的机械特性既转矩、转速与频率的关系是一组平行曲线族。

楼主:
那如果转矩负载不变的情况下呢?

网友A:
转矩负载不变不就是恒转矩吗,正好符合变频的负载曲线,变频器最适宜使用这样的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矩负载不变不就是恒转矩吗,正好符合变频的负载曲线,变频器最适宜使用这样的负载。

还想问一句同样恒定负载,用普通电机和用变频电机他们的转矩随频率变化曲线一样吗?

网友A:
在恒定负载(转矩)条件下,普通电机与变频电机所能提供的转矩是一样的。

但由于普通电机在低速时的风冷效果差,电机容易发热。而变频电机的冷却风扇速度是不变的,风冷效果不受影响。

因此,如果设备长期在低速状态下运行,为避免电机过度发热,应考虑选用变频电机。

网友C:
我同意6楼1、3、4、5的说法。不同意2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