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61上电自动运行怎么设置?

楼主(2009-01-20):
我是新手,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想让ATV61变频器上电自动运行该如何设置?请师傅们多多指教!

网友A:
这样不安全,实现应该很简单,还是需要外部的端子控制,看看使用手册就可以了,只要启动命令给出,等上电后就可以运行

网友B:
你用在什么地方的,需要这个功能?

楼主:
用于石油钻机的动力控制.

网友C(2009-02-25):
有需要的话敬请采用ABB的产品,性价比高!联系电话:020-38483391,13823578035找阳工

网友D(2009-07-19):
你这个要求完全可以做到,我可以告诉你,打我电话孙13924026508

网友E:
这个是可以实现的,但是不能将运行信号一直给着,如果一直给着,变频器在断电以后重新再上电,变频器显示NST,变频器并不能运行。简单的做法是将变频器的运行信号与电源之间做一个连锁,在变频器断电后上电的时候,给运行信号一个延时,就可以了。延时的时间以30S最好。

网友F:
用两线控制,把两线控制改为0/1电平,这样就能实现你想要的功能;建议你加个时间继电器做一下延时,这样可以延长变频器的寿命;